501DX充电器和PB-5平衡充的问题

楼主(2006-07-20):
向大家请教一个501DX充电器和PB-5平衡充的连接方法,我的PB-5平衡充是韩国产的和市面上的外观有一些小区别.我把充电器的负极和平衡充摸块的负极相接,充电器的正极接到理电池组的正极,平衡充摸块的正极和理电池组的负极相接,充电器和平衡充的信号线接好后接上电池组时平衡充摸块所有的指示灯闪硕五下蜂鸣器滴滴五声以后就剩下最下面一个绿色的灯在闪动.这时在充电器上开始冲电红色的灯一直到充电器显示充电完成了以后也不会亮,就是绿色的灯在一直闪动.但是在充电器可以看到电池组里每一节电池的电压,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A:
你这个是平衡充的接法吗?我觉得你这个接法有点小问题!!请参考:{韩国E-STATION充电器和PB-5平衡充的连接方法}这个帖子: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790619
针头的具体接线方法是:两条负极并接(接在电池平衡充插头的第一个孔、就是电池的黑线对应的孔上,实际就是第一个电池的负极);1cell连接第一个电池的正极,2cell连接第二个电池的征集;3cell连接第三个电池的正极,4cell连接第4个电池的正极,5cell连接第5个电池的正极,最上面的正极就和你要充的电池最后面那块电池的正极上并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平衡充的接法吗?我觉得你这个接法有点小问题!!请参考:{韩国E-STATION充电器和PB-5平衡充的连接方法}这个帖子: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790619
针头的具体接线方法是:两条负 ...

感谢netcat!!

     可是我是按照充电器和平衡充说明书上给的接法接的,肯定没有接错!就是只要接上电池组时平衡充摸块所有的指示灯闪硕五下蜂鸣器滴滴五声以后就剩下最下面一个绿色的灯在闪动.不管是否充电都一直闪!也可以充电,充电器在充电的过程中按左边第二个按钮,充电器上显示各节锂电池的电压,如果锂电池的电压超过4.22伏(充电器上显示)的时侯平衡充上对应的红灯会闪,连线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平衡充摸块不一样??

网友:
可能是平衡模块不一样造成的吧?!我刚试过,以前的描述可能不正确!!应该是接上电池组时先是平衡充摸块所有的指示灯闪硕二次,然后是绿灯和电池对应节数的红灯闪两次,最后是绿灯不断闪硕, 但蜂鸣器一直没有滴滴声!并且也没有锂电池的电压超过4.22伏的时侯红灯会闪的现象!!

网友:
我试的次数少,可能我的电池一直没有充电超过4,22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