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舵机选用标准!!!!!!!!!!!!!!!!!

楼主(2006-07-20):
舵机现在有很多,自身重量5g 6g的,扭力0.6KG 0.8KG,自身8g 9g的,扭力1.0KG 1.3KG 1.6KG的
什么样的机该用多大的力的舵呢?我一直不明白这个,用大了浪费,还重,用小了不够力
有没有一个标准啊???比如多重的机子用多大的舵,或者多大极限速度要用多大以上的舵??再或者舵面积的大小来决定多大力???
我知道要以上3点来决定使用舵的大小,但是有没有个大概标准和经验?还有就是舵杆长度,和舵的摇臂长度

希望老鸟给补补钙!!!!

网友:
选9g的,比5G的差个4g,放你手上都感觉不出来

楼主:
终于有人回答了,意思就是说在不苛求重量的情况下用9G??

网友A:
舵机其实不用选择那么广的范围,如果你对重量的要求并不高,就一般的9G舵机就差不多了,基本都在0.12S/6

0度.1-1.2公斤拉力了价格也便宜得很,现在20多就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一般1米以下尺寸的电动飞机,都可以

满足,至于你如果是要求到轻字当头的话,自然后3克5克舵机可以让你选择,如果将一架飞机作为计算公式来

计算舵机的选择,我觉得多少有点误导,因为如果计算舵面的受力情况不单需要考虑单位面积的压强等问题,

还需要考虑到动力,风力,风向,甚至你所做的动作,更甚至是你炸机时的状态.比如一辆车,一般来说选用什么

9KG的拉力舵机算是强力了,可是我一样见过有扫齿的,就一个平常的转弯,车跳了一下,就扫掉了.呵呵,,,,太

多太多的因素了,总

之,1米以下的普通飞机1.0KG是完全足够了,还有个就是考虑你的舵机的速度了,比如ESKY的舵机,好象标是0.12S/60度

的,实际使用却感觉非常软,如果你用西安的接受可能感觉不出这个问题,但是你用飞高的接收就应该感觉很

明显了,至少我用西安的接收飞3D是不行的,感觉所有的舵机反应都慢半拍一样.当然,这需要自己在实际使用

中去感觉.

谈到拉杆长度,并没有什么窍门,只是你装好后,不管推还是拉,那条杆不产生大的形变的话,就成了,还有一点

就是拉杆如果过长又必须这样安装,就要加定位了,套一条小小的管子,把管子粘死在机身上,就可以了.

舵角:装舵机一方,离舵机摇臂中心点越远,行程越长,意思就是你想舵面动作大,装远点.而装在飞机舵面一方

的舵角则相反.装得越靠近舵面的中心投影中心点,动作越大.

说的简单,自己装来试试印象会更深刻.

网友A:
早知道我就不打那么多字了..............先抢了一楼再说......

网友B:
跑车车要用多大的呀?

网友:
还可以加长舵机的摇臂来增加飞机的舵量,如果你感觉舵量不够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车车要用多大的呀?

车也要分大小和款式.
再说也不是一个拉力指标就行了的,速度和回中是另一回事,齿轮材料和轴承形式一丝差别表现都不一样.
上标准舵机的车型,要求不高的很多上辉盛的金属齿的,性能好不好不说,好歹是金属的没那么容易扫.至于那些玩ABS刹车的还是老老实实上数码舵机,象3003那些刹不了几下的

网友:
加长摇臂固然增加了行程,但天下没白吃的早餐,扭力也就降下来了,请注意舵机扭力标的是力矩:kg后面还有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其实不用选择那么广的范围,如果你对重量的要求并不高,就一般的9G舵机就差不多了,基本都在0.12S/6

0度.1-1.2公斤拉力了价格也便宜得很,现在20多就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一般1米以下尺寸的电动飞机,都可以

满 ...

哈哈,老B就是专业,钙补的差不多了,我去组装我的龙虾了
动工半个月了1星期机身就出来了,但是这个动力第一次装,不知道怎么搞,怕搞坏了
现在不喜欢3D了,我喜欢上三角翼了,刚才看那录象实在是爽

楼主:
老B我用的是TDF的舵和接收,这个性能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B我用的是TDF的舵和接收,这个性能怎么样啊???

这个...............那个.................
没用过哦,也没见过...........不知道怎么样哦.........

网友:
严重不推荐加长舵机的摇臂,那样会造成比例严重失调,需要用exp功能来补偿,对于没有高档控的人来说,就没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舵机其实不用选择那么广的范围,如果你对重量的要求并不高,就一般的9G舵机就差不多了,基本都在0.12S/6

0度.1-1.2公斤拉力了价格也便宜得很,现在20多就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一般1米以下尺寸的电动飞机,都可以

满 ...

请推荐几个便宜的9g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知道我就不打那么多字了..............先抢了一楼再说......

你那么爱抢一楼,抢到有奖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推荐几个便宜的9g舵机?

辉胜,鸿达,上海小新,这不都是再卖30或者30以下吗?

网友:
鸿达好象是我当地生产,有机会要试一下才行!

网友D:
9g的舵机哪个牌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9g的舵机哪个牌子好?

好?futaba/jr/hitec
好挑?GWS
好易买?辉盛/易斯凯
好用便宜?启迪/鸿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