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N充电器也到了```

楼主(2006-07-20):
看到商城的DN充电器不错``
就当白老鼠吧```咬咬牙`买下了``
收到2天了 ,从实际使用来看这款充电器的做工和品质还是不错的`至少对得起他的价格
外科是涛铁的很结实,充电时的数据显示出来很直观电池的具体情况一目了然.
现在说说他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 1.四个独立DC/DC变换器,真正的并行平衡充。
  2.大型液晶屏显示4路充电通道的当前电压和电流,直观准确。

  4内置安全保护装置,无论电源或是电池接反,充电器均不工作,保证充电器和电池均不遭受损坏。

说说缺点`
           1  接口是反等``要用转接线来充电 感觉真不爽 希望厂家改进~!
           2  也是让我最讨厌的是说明书是英文的连份中文说明说都没有,对于在中国销售的产品这也太什么`````了吧`!

      以上我的个人观点,写出来让大家了解``以便更方便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充电器

网友:
铸铁?

如果真是铸铁的话那就牛了

网友:
外壳不是铸铁的。是铝合金板的。

网友:
的确是铝合金的,在产品介绍里也提到了这个材料。

网友:
不过nd的充电器风扇设计和充电的效率很不错。我顶楼不开空调。充7。4v800的电池以0。8a充风扇根本不启动。从充电开始到结束。感觉充电器不怎么发热。从进气,出气口看进去。都是用的贴片元件。同时充2组7。4v800的电池。0。8a充,风扇才启动。等充电电流小了后。风扇有自动停止。从开始到结束。充电器也不怎么热。只能说是感觉到比先热点。完全可以无视这点温度变化。

报警声音大。即使是在专心的飞飞机。只要电池充好了报警。肯定可以听到。一款不错的充电器。

我玩模型的心得是。飞机可以差点。遥控和充电器是一定不可以差。因为充电器和遥控是一次投入直接影响操作和电池的寿命。飞机只有是飞都可能会炸。不炸出不了高手

楼主:
haha ```看得仔细哦``
看来``没白忙活``我打错了`
感谢指出`

网友:
我的也到了,正在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