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的发射机能飞油动固定翼吗?有用过的吗?哪有配接受机?

楼主(2006-07-20):
舵机正反转在哪里调?

网友(2006-08-25):
发射机质量是不错的,不过最好配个飞高的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机正反转在哪里调?

电路板上原正负开关的位置有短路点,短路另一边就行了。

网友:
我 把这个接收机改装成 CCPM了

可以用福特巴得的 接收机和晶体。很爽 不错 手感也好。

网友:
就是他娘的摇杆不是金属的,不知道能不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原正负开关的位置有短路点,短路另一边就行了。

上个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