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00、1800、2200的电池在SJM400上的正常使用时间 ...
请教:1600、1800、2200的电池在SJM400上的正常使用时间分别是多少?

楼主(2006-07-20):
如题。以上三种容量的
电池
,从重量的角度看,那一种最适合?

楼主:
sjm老大解答一下吧?

网友A:
以上三种規格的电池如果是15c以上,都适合用在sjm400上,悬停约10分种,3D 5分种.
权衡重量与放电性,建议使用1800mAh 15c .提醒:选用标示誠实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