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疑问

楼主(2006-07-20):
我刚买得好盈25A电调,不接电机直接插电,温度会逐渐升高以至于烫手这正常吗?是怎么回事?另外问一下,飞36#用什么无刷电机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买得好盈25A电调,不接电机直接插电,温度会逐渐升高以至于烫手这正常吗?是怎么回事?另外问一下,飞36#用什么无刷电机比较好。

发热是正常的,因为电调内的 BEC电路 在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所以会产生热量。
1.先把舵机断开,看还发不发热。如果还发热厉害,再把接收机断开,如果还发热厉害,才是电调的问题。
这种情况,我想可能是某个舵机堵死了。

网友:
电调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BEC的问题,你对照无刷电调的功率驱动电路部分看看,不接电机绝对发热。
就是普通有刷电调不接电机也要发热,俺用772和882搭了个H桥电路,驱动130-12240小电机,调试电路时没有接电机,才二十几秒就热的不敢手摸,害的俺只好先断开H桥的电源(9V),前端调试好后再接上H桥电源,结果还是发热,接上电机就没事了。

网友:
我可以肯定,好盈电调如果只接电池,不接电机也不接接收机,是不会发热的。如果有发热则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