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 那位老鸟能帮我把这张KT3D图纸放大

楼主(2006-07-20):
那位老鸟能帮我把这张KT3D图纸放大并剪切成能用A4纸打印啊 我家里的打印机最大就能打A4纸 要求翼展是80CM的 其他比例不动 这是我改过的图纸 原文件是PDF的 彩图和一些文字已经让我去掉了 要PDF原文件也可以 我用QQ给你传过去

网友:
这个用Adobe Acrobat打印,里面有分页设置可打成A4幅面还带分页标志线。

楼主:
我用的是Adobe Acrobat 5.0 里面好象没有这个功能 你用的是 哪个版本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dobe Acrobat 5.0 里面好象没有这个功能 你用的是 哪个版本的 谢谢

我用的是Adobe Acrobat 7.0 绿色版,从这下的。http://www.onegreen.net/Soft_Show.asp?SoftID=538  5.0好像也带分页功能。我也在作这架飞机,就等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dobe Acrobat 7.0 绿色版,从这下的。http://www.onegreen.net/Soft_Show.asp?SoftID=538  5.0好像也带分页功能。我也在作这架飞机,就等设备了。

和我一样 我也在等电池呢

网友:
这飞机很好飞的。

网友:
给我你的mail地址,我传给你

楼主:
谢谢7楼的 已经找到了 昨天一夜没睡 飞机已经基本完工 一会开贴 希望大家拍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7楼的 已经找到了 昨天一夜没睡 飞机已经基本完工 一会开贴 希望大家拍砖啊

你的机轮如何固定、机身用不用碳杆加强?感觉原图的不牢固。降落重点就会弄折机身。

楼主:
机轮用玻璃钢竿(风筝上用的那种)和钢丝加固的 机翼用碳素鱼竿加固的 KT板是5MM的 质量不错 强度感觉很好 翼展86  长 80 现在临时用7。4V的聚合物电池(新电池明天到 10C 1200MA 11.1V) 电机是傻猫的2208 KV1200  临时用1047的浆 准备要换8060的 辉盛18A电调 3个9克舵机 控和接受我有两套 一个是4通一个6通的 还没打算用哪个呢 所有设备安装完飞机全重是380克  下午试了一下 感觉电池不行 浆也大 电机有点吃力

楼主:
上个图真难啊 怎么也传不上去

网友:
我准备用2212配1047的桨,拉力700多克,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