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联合模型的J3 配什么无刷和电调比较合适?

楼主(2006-07-20):
不至于动力太猛,也不要太慢~

网友:
铃铛就可以了 配元来的 7060 7.4V 的电池~~~~~~ 做动作 没问题了因该 要快要慢油门控制~

楼主:
铃铛?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A:
KV 1750的 听说最省电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KV 1750的 听说最省电哈`~

是吗?混这么久倒是没怎么听说过

网友:
只有听说无刷里面铃铛是最费电的……

网友A:
要不就用猫兄的 2208 KV1800 7060 总可以了吧 听说 猫兄卖的电机都是极品 省电不在话下 还重量轻力气够寿命长 要买动力组找猫兄听说 猫兄卖的电机都是极品 省电不在话下 还重量轻力气够寿命长 要买动力组找猫兄

网友:
楼上猫托啊,嘿嘿^_^

怎么lz也买了这个飞机,俺给它陪了个粗暴的动力……

网友:
我也有一架

我的配置是
B2030内转子+减速架+1080桨+11.1V1300MA锂聚
还没飞呢
等冲电器ING

网友:
我有一架是KV 3200的2040电机,5:1减速 1047桨,12A电调以上,11.1V 1400MA电池,好处是效率高,动力够用,飞起来很轻松.不过也好久没飞了,没难度

网友:
2208 KV1800 7060

这个配置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用猫兄的 2208 KV1800 7060 总可以了吧 听说 猫兄卖的电机都是极品 省电不在话下 还重量轻力气够寿命长 要买动力组找猫兄听说 猫兄卖的电机都是极品 省电不在话下 还重量轻力气 ...

赤裸裸的捧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赤裸裸的捧杀

我是说真的 我买的也是你的东西 感觉造工到用料 和铃铛是两码子事情 这个是说真的

网友:
配新西达将上市的带散热尾安装架的2212,三串锂电的配KV1200左右的,带7-8寸进距大些的桨,以防失速.

楼主:
用 银燕EMAX 800KV 外转子无刷电机2215/25 和 HobbyWing(好盈) Guard-18A 无刷电调 不知道如何!
这个配置该用什么型号的浆呢?

网友B:
其实你那个飞机现在的主流无刷都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那个飞机现在的主流无刷都能飞了。

是能飞,不过如果找你买,你最好建议个KV偏高带带你的7*5之类的,别忘了那些个小J3天生爱螺.螺.螺,螺呀螺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