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F3C)的设定及调试!

楼主(2006-07-20):
一.按说明书装配好各部件,注意以下几点:
1.螺丝胶不要上太多,抹掉螺丝表面上多余的胶,只要丝扣里有胶就行。
2.如果主轴是三颗轴承的机型,一定要调整好三个轴承座,保正主轴的同心度,主轴自然顺畅落下。
3.反复调校发动机与罩杯的同心度(最好使用水平.垂直尺等专用工具),这点非常重要,因为直升机的震动大多源于此处。
4.舵机螺丝不要拧太紧,这样舵机起不到减震作用。
5.所有拉杆球扣与球头要顺滑,最好使用专用球绞工具一一对应修整。
二.设定及调试:
1.将遥控器恢复默认设置,摇杆回中,反复将每个舵盘找到舵机中点与相对应的摇臂中点连线垂直的位置,不能改变中心点(SUB TRIM)微调来调整舵盘的垂直,双推拉的连杆一定要根据实际的尺寸来调整两根等长。
2.将摇杆中置,调整发动机节流阀对准中间标准刻度,油门微调回中(10X收到底),打开舵机行程(ATV)菜单调到全开,关闭(实际行程量L,H不一定是一样,如:L:85.H110),然后将油门微调推大一些,打开THRO  CUT,将数值调到风门刚好关闭。
3.将摇杆中置,检查十字混控盘水平(专用工具KS1117),下剪臂,混控臂,平衡框水平(调整相关拉杆),调整副翼片水平(专用工具KS624),设定每个舵的正反(REV.SW 舵角正反).
四.CCPM的设定:
1.将升降(ELEV),副翼(AILE),螺距(PIT)ATV各设100%。
2.设定升降(A臂)的正反,在REV.SW菜单中调整ELEV,AILE,PIT的正反。
3.如AILE,PIT有一个是反的,打开Swash Mix(十字盘混控)菜单,改变此舵的正反。例如:PIT:60%改-60%。升降(ELEV),副翼(AILE),螺距(PIT)的最大行程也在此菜单中调整。螺距(PIT)的最大行程22度(L:-9度,H:13度),如最大行程22度够桨距高底不对,调整混控臂的短拉杆(长拉杆不能调节)。
五.各个模式油门和桨距的设定(以JR10X,JRSYLPHIED90为例):
NORM:悬停模式(静态飞行)
油门:高.90%    中.50%    低.0%
桨距:  高.9.5度   中.5.5度   低.-3度
THRO :(L)(1)(2)(3)(4)(H)
IN:.......0.....15....30.....70.....85...100
OUT:....0.....40....45.....55.....60....90
HOV:....-....HOV..HOV..HOV..HOV...-
PIT:.....(L)(1)(2)(3)(4)(H)
IN:.......0......15....30....70.....85....100
OUT:...25.....55....60....72.....77.....82
HOV:...-.....HOV..HOV..HOV..HOV...-

ST-1:上空模式(航线,筋斗,双失速到转,半滚眼镜蛇等)
油门:高.100%    中.82%    低.88%
桨距:  高.9.5度   中.2.5度   低.-6度
THRO:(L)(1)(2)(3)(H)
IN:........0.....30.....50....88....100
OUT:....88....78.....82..100....100
PIT:....(L)(1)(2)(3)(H)
IN:........0.....30.....50.....-.....100
OUT:....15....42.....55.....-......82

ST-2:横滚模式(连续横滚,双向横滚等)
油门:高.100%    中.95%    低.98%
桨距:  高.7.5度   中.0.5度   低.-5度

ST-3:3D飞行模式(......)
油门:高.100%    中.75%    低.100%
桨距:  高.9.5度   中.0.5度   低.-9度

ST-4:3D飞行模式(四位横滚,侧飞眼镜蛇等)
油门:高.100%    中.98%    低.100%
桨距:  高.9.5度   中.0.5度   低.-9度

HOLD:熄火降落模式
桨距:  高.13度   中.0度   低.-6度

[red]以上的设定仅供参考,以后将发F3C外场飞行调整的帖子,希望大家支持![/red]杨培良:13818987292

网友:
杨老师的技术帖,一定要顶!

网友:
这个贴真好!数据、图片配合容易理解。顶一下!

网友:
多谢杨老师的良苦用心,这个贴真好!顶一下!

杨老师的技术帖,一定要顶!

网友:
这帖子不错,该顶

网友:
好贴啊,真希望这样的贴子会越来越多

网友:
死顶,顶到头破血流

网友:
发射机好像是触摸屏的。

网友(2007-01-01):
好贴,建议加精

网友:
又是古董。
现在还是古董耐看。有技术含量。

网友:
3D飞行模式(......)
油门:高.100%    中.75%    低.100%
桨距:  高.9.5度   中.0.5度   低.-9度

请教:中.0.5度 ;这个为什么不是0度呢 ?

网友(2007-11-28):
杨培良老师的帖子,太好了!顶!

网友:
好帖!!!顶起来!!!向杨老师学习!!!

网友:
我是新手,真希望这类帖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