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3.7V锂电池降压到3V?

楼主(2006-07-21):
想用狂模的3.7V 2000mah单节锂电,给
航拍
的数码相机供电,但数码相机是2节5号
电池
,如何给单节锂电降压? 是串连一个电阻吗? 以前没有用过这类电阻,该选什么型号和品牌?
请教:如何把3。7V锂电池降压到3V?

网友A:
加一个二极管,一个二极管一般压降0.7v,也可以加一个低压的稳压块,不过稳压块比较难买,不知道你能不能买到
用电阻没戏,电阻的压降是跟着电流走的,二极管的压降和电流无关,10ma以上就是压降0.7v

网友B:
用二级管最适合
.........

楼主:
多谢2位,另外二级管买什么品牌和型号? 相机被烧可是惨呀。

网友C:
2-5A的都可以,
1N5401...这个型号是100V3A的,串的时候先串两个试下你的相机的工作电流电流.最后在确定是一只还是两只

网友D:
串两个保险,因为相机一般用镍电也能用,1.2*2=2.4V,但高于3V就不知道了,还有,我量过许多二极管,一般压降在0.45-0.6之间,好象还没看到过0.7V的

网友E:
串一个,注意极性

网友F:
不要把标称电压与实际电压搞混了,3.7V的锂电满电接近4.2V了,而两节镍电标称电压虽然也是1.2*2=2.4V,但满电接近2.9V,估计至少用两个二极管才保险的!呵呵!:)

网友G:
我自己用的是 3.3 的稳压管
用两个锂电串联 接在我的 佳能A510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