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连接杆所用材料,舵与舵面连接

楼主(2006-07-21):
RT
我现在知道用钢丝连,但是什么地方有钢丝可以拆啊???
雨伞上的好粗哦
我有2mm的碳素杆行不行?我觉得粗。。。
还有什么材料或者从什么日用品上可以拆到??

楼主:
还有,我的连接杆需要30厘米长

网友:
我用4mm的碳棒做推杆的. 两头用的曲别针, 打算换成细钢丝试试.

楼主:
哪有钢丝啊~!!!哪动的到?

网友A:
羊肉串的钎子可不可以?

网友:
雨伞上有粗有细啊,我刚拆了一把雨伞,大约0.8mm,是那根用来拉末端主杆的细钢丝。主钢丝就粗了,至少1.5mm

楼主:
细的不够长,粗的太重

网友:
我在废品收购部买的 一元钱买了十多米  可以去找找  还有可以去土产日杂卖筛网的地方找找

网友:
去弹簧厂的门市找,品种齐全,价钱也不贵。

楼主:
。。。。。。。。。这些地方不好找啊,有没有简单的日用品,可以买到的

网友:
找卖弹簧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羊肉串的钎子可不可以?

可以的, 大一些的菜市场估计都有卖的, 我们这里1元钱可以买到100支, 随便选几支直的细的做啦.

今天尝试了一下, 使用以下材料制作:
1 一小节细钢丝, 每段 5CM 左右长吧, 用钳子弄直. 不好找就用曲别针代替.
2 碳棒或者竹签.
3 绵线.
4 502胶.
5 热缩管(可选)

先把细钢丝用钳子弄与合适形状。
再用绵线把钢丝绕在碳棒上。
上502胶.(这一步也许也可以省)
连接处用热缩管包好,美观一些.请注意,上热缩管时确认一下是否忘记了点502胶,我今天就忘了在一个连接头点502,不过还好,没出问题.

网友:
下午又买了4元钱的好象是0.8的 应该有半斤 虽然是锈迹斑斑的 不过很好用 出邮费的话送你点好了 不过感觉邮费不划算

楼主:
呵呵,是啊,我要是超人就好了,直接去你家拿,嘎嘎
不过超人要是送快递就爽了,12小时内全球速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