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者’F3A特级机怎么样?

楼主(2006-07-21):
我是菜鸟,飞过火鸟403.
现在想练习飞航线,找到一款套机,共648米,
挑战者’F3A特级机.
http://3jmodel.com/product.asp?id=863

备注说明

    优秀的4通道下单翼遥控特技机,超耐摔机身设计,经历数年国内外模友的飞行考验,您应该可以放心使用的!全套件包含:空机,480强力马达、7.2-12V20A电子调速器、NiMh8.4V950MAh电池充电器、螺旋桨,efly遥控设备,陀机×3,电脑飞行模拟器,模拟光盘!绝对超值!!!

挑战者下单翼技术数据("CHALLENGER"  Down Wing):
翼展(Wing span):880mm
机长(Length):750mm
翼 面 积(Wing Area):14 dm*dm
飞行重量(Approx Weight):535g
动力电机(Motor):480
动力电池(Battery Pack):NiMh8.4V950mAh
遥控设备:4CH

怎么样?请老鸟猛烈批评

网友A:
这个机看起来不怎么帅
其实不如自己买散的来装 还可以弄 天地飞的6通呢
F3A 启迪有
飞于有 个人认为下面的最帅
http://www.fymx.cn/china/product/ProductDetail.asp?id=47
空机就180 加300卖控 480 还200 估计配动力和舵机 足够了 价性比好
现成的可以联系
QQ317125379 看了很多感觉整机他的便宜哈

网友:
还不错,但初学者不亦。

网友:
那个飞机比挑战者还小啊。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看起来不怎么帅
其实不如自己买散的来装 还可以弄 天地飞的6通呢
F3A 启迪有
飞于有 个人认为下面的最帅
http://www.fymx.cn/china/product/ProductDetail.asp?id=47
空机就180 加300卖控  ...

而且感觉商品化和工艺都不太完善的,没挑战耐摔

网友:
非常经典的一款飞机,调试好了很好飞。

网友B:
菜鸟不适合飞F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鸟不适合飞F3A

看了很多贴子说火鸟只能算是玩具,我也不想总玩玩具吧!帮忙指条路,再飞什么机子比较合适,先谢了!

网友:
小电几几不适合特技~~~~~操控精度低~~上天不听招呼~~~~~~~~想飞特级~~上40级油鸡~~~个人意见。。。。

网友C:
f3a小不点比大3a难飞的多,只玩过火鸟的话,有很大的可能会挂
如果以后想飞3a,建议先飞电动的练习机,双凸翼的那种,然后再飞泡沫3a,挑战者有部分是木头的,抗摔性和二次修复可能性比泡沫差很多
如果以后想飞3d,直接上kt 3d就可以了,等你会在任何情况下稳稳的吊机的时候,就可以飞轻木的电动3d了

如果想正儿八经的玩3a,你还是得考虑40级别的,电动油动都可以

网友:
飞机不是摔着玩的!没有什么不怕摔的飞机!如果摔机2条路!模拟器里,离开模型

网友:
如果有怕摔的心理..就会越怕越摔越摔越重.越陷越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a小不点比大3a难飞的多,只玩过火鸟的话,有很大的可能会挂
如果以后想飞3a,建议先飞电动的练习机,双凸翼的那种,然后再飞泡沫3a,挑战者有部分是木头的,抗摔性和二次修复可能性比泡沫差很多
如果以后想飞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