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2610大哥请进

楼主(2006-07-21):
小鸟请各大哥指点指点、我有个JR2610控、但不会调三角翼机混控设置、请教请教!!!谢了!!

网友:
路过... ...在系統模式(AIRPLANE)中之[WING TYPE]中,將翼型設為[ELEVON]即可,其他大小動.......等,則在功能模式(FUNCTION MODE)中調整即可,或DELTA

用 JR-2610 飛三角翼 或 Tweety 這種沒尾舵的飛機.

首先 接收器 上的 ch2 及 ch6 分別接兩翼的 servo
到選機模式下 (左下角 Select 及 Down 鍵按著不放重開機),
在 [WING TYPE] 選單中 FLAPERON 選 ON

這樣子就能以副翼控制桿同時控制兩個 channel 作動作了然後在平常的設定模式下, 選 [ELE -> F MX] 選單中,
調整 E-DN 及 E-UP 為 -100% 就大功告成了.
當然若方向不對, 可以值改成 +100% , 或是調整
正反向 ( [REVERSING SW] 選單 ) 也可.

最简单的方法:在"Wing Type"能中, 選"Elevon"模式就行了, Delta就是三角翼(無尾翼)機型既三角翼,

用Elevon,適用於三角翼或說是無尾機。
      左翼放在第二動,右翼放在第三動,不必再動到混控,微調也不

楼主:
多谢二楼的朋友、我去试下先、多谢!多谢老师!!!!!!!!!!!!!!!

网友(2006-10-28):
只有2000远!买RD6000 SUPER/X2610/RD8000?

网友A:
我用X2610,偶觉得2610是实用主义的典范,1800的价格还配770S接收机四个539舵机,相当超值
当然自己的感觉很重要!偶喜欢精致细腻的产品设计,不单单在使用中,仅仅JR的外观设计,在偶看来略胜其它设备一筹,而在使用中特别是电直中有用的不是通道,是控的功能,如混控,曲线,exp........等等,个人感觉JR X2610功能完善,完全实用。个人意见仅供参考: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X2610,偶觉得2610是实用主义的典范,1800的价格还配770S接收机四个539舵机,相当超值
当然自己的感觉很重要!偶喜欢精致细腻的产品设计,不单单在使用中,仅仅JR的外观设计,在偶看来略胜其它设备一筹,而 ...

1800?在哪买的?PM我好了!

网友(2006-12-04):
1800?在哪买的,成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