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模友调试雷鸟

楼主(2006-07-22):
近日一个模友说他的雷鸟老打转,几次沟通以后还是没有搞定,于是寄给我帮忙调试。
    拿到机子以后,首先看外观,没有什么大伤。但是机主在脚架上绑了一个鱼杆的第2节做天线杆。我感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其实天线像原厂那样缠在脚架上是完全可以的。
    从我自己的机子上拆下飞高接收机,换在这个机子上,开发射机,再给接收机加电,陀螺仪自检正常,慢慢推油门,两个马达全不转。奇怪了,这样的机子怎么能飞起来呢。确认是混控板的事情,于是换上我的混控板,再推油门,马达转了。
    这个机子的垂直尾翼已经没有了,其实原来的这个尾翼也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但是却可以保护尾桨。如果完全没有,对于尾桨是不利的。我找了一小段合适长度的碳纤杆,装在尾马达支架上一个向下的小孔内,以此来代替垂直尾翼,保护尾桨。
    用尺子仔细测量两边的副翼杆,发现长度有所不同,而且有一个副翼片不水平,马上进行了调整。
    把机子提起来看重心,还好,差的不多,稍微前后动一下电池就OK了。
    接下来是陀螺仪的调整,比较麻烦一点,不过按照我写的文章来调,也很快就调好了。这里要强调的是机主的陀螺仪从电位器的位置上看,应该是调反了,雷鸟的不同款的陀螺仪调整方向是不一样的,在我的文章里面也写清楚了。可能机主没有分辨清楚是哪一款。
    接下来是十字盘的调整。这个机子的十字盘严重不平,我拆了两个舵盘,换了个角度,都搞的差不多了,剩下的用遥控器来微调,最后全调的很平了。
    最后的步骤是看双桨,稍微有一点,用手掰了几下,OK了。顺便说明的是,雷鸟原厂的主桨上面有安全标识的不干胶,应该撕掉,不然影响桨的平衡,容易引起震动。
    所有的静态调整完毕,开始试飞,慢慢推油门,观察机子的状态,还稍微有些自转,调了一下陀螺仪,基本不转了。好,带一点右副翼,给油,机子稳稳的离地了,尾巴也很稳。悬停了几分钟,感觉升级了V头的机子还是很好操控的。
    不过电池快没电的时候尾巴明显锁不住了。原因是尾马达老化,再加上我的电池也不行了,放电末期的电流维持不住,造成两个马达的混控不好。这个是双马达的弊病。

    一下子写了这么多,希望能给模友们一点帮助。很多模友的机子不听话,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都在调试。整个调试这个机子,我大概用了20分钟。调好了以后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
辛苦了!!很好!周未愉快!!

网友:
好斑竹! 好斑竹!!

网友:
调了一下我的雷鸟,离地500mm时,雷鸟喝了酒一样,东倒西歪的,没法悬停!

网友:
好文章,学习中!!

--

网友(2006-10-01):
呵呵,就是俺的雷鸟了,今天才拿到配件,准备重新修理以后看看还能不能飞,混控换了全新的,尾马达换新的圆碳原产马达.

哎,好久没有来这里了,伤心啊,哈哈,修理吧,如果可以飞的话,下一部就是改尾推浆了,能更好的改善尾马达温度,呵呵,全部已经准备好了,就等飞起来就可以改了.

网友:
好贴阿!给我们这样的新手又提供了不少思路。

网友A:
建立了一个Q群(雷鸟航队)6247092,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加入

好贴

网友(2007-02-04):
引用 网友A:
好贴

呵呵,发言的很少哦。

网友:
我的JJ没人帮我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雷鸟怎么了?

网友:
我的是CP2,附近找不到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