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ECO-EXP用无刷及电调……

楼主(2006-07-22):
我用老贾的 8.4V-1250mah   2/3AA 电池跑,请大家帮我推荐一套,谢谢!!!!

楼主:
最好发热量小的……………………

网友:
你跑耗子啊?1250的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老贾的 8.4V-1250mah   2/3AA 电池跑,请大家帮我推荐一套,谢谢!!!!

1250的电池是新阳光用的,新阳光是ECO-S,
有刷电机的是ECO-ST
无刷电机的是ECO-EXP

网友A:
2/3AA 是什么意思啊?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AA 是什么意思啊?不懂.
AA指的是5号电池,2/3指它的高度是AA电池的确2/3.像翼龙就用这种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AA指的是5号电池,2/3指它的高度是AA电池的确2/3.像翼龙就用这种电池

哦!2/3是指它的高度是5号电池的2/3啊!
谢了!

楼主:
1250的电池是新阳光用的,新阳光是ECO-S,

我要装无刷耗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3AA 是什么意思啊?不懂.

他打错了,是2/3A,这个电池的直径是17mm,比5#的AA型电池要粗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打错了,是2/3A,这个电池的直径是17mm,比5#的AA型电池要粗点。

那2/3A是5号电池长度的2/3应该没错吧?17毫米的直径那应该和火鸟的电池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