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为什麽不锁尾

楼主(2006-07-22):
401陀螺仪配辉胜9克舵机,陀螺仪上的舵机行程调到最大,延迟调到25,感度调到80,起飞后尾巴高速左右摆,将延迟调到0,稍好一点,但还是摆动厉害。是不是感度高了。

网友:
拉干,尾变距有阻力.

网友:
感度太高,调低点

网友:
在不动的情况下如果能够锁尾,那有可能是不顺畅造成 ,如果飞起来就开始 左右摆尾,哪有可能是感度太高

网友:
楼主所说的现象应该是陀螺仪的感度设得太高。
不用去管数值的大小,还是要以实际飞行时尾巴不发生追踪现象(自己来回的摆动)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那有可能是不顺畅造成 ,如果飞起来就开始 左右摆尾,哪有可能是感度太高

"不动的情况下如果能够锁尾"好难理解呀,鸡鸡不动的时候,尾都不用锁吧.:em06
版主说的有道理呀,可能是感度太高了.
我觉得如果是快速左右摆动,应该是感度高,反之就是感度低

网友:
先降低感度吧~,有明显改善的话问题解决。

否则可能是拉杆被干涉或控制部分间隙过大造成。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将感度调到66,延迟调到40,起飞后稳定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