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上的铜齿轮掉了怎么办。急!!!

楼主(2006-07-22):
各位前辈,救救小弟吧,今天刚上电,觉得主螺旋桨转起来没劲,还没有10秒钟,
电机
上的那个铜齿轮就掉了 。
我把电机拆下来,把齿轮安上,可就是不能固定了,这该怎么办呀,我还没有飞过那。

网友A:
用502粘上,我的也可以。

楼主:
ltsh 大哥,用502能粘牢固吗,小弟是超级新手,谢。

网友B:
是不是用螺丝固定不了!
可以先把电机的杆,用搓,搓一下!
打出一个凹缺!再把螺丝固定了,就不容易动了!
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