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晶体的大小会不会影响遥控距离啊

楼主(2006-07-22):
求教谢谢!!!!!!!!!!!!!!!

楼主:
就是说,普通晶体和MU-5类型的区别,可以用后者飞油机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谢谢!!!!!!!!!!!!!!!

接收机晶体的大小和遥控距离无关。
可能有人以前用的微型接收机(配UM-5晶体)距离较短,就误认为用小晶体的接收机距离短,这没有必然的关系。小晶体的微型接收机如果天线网络匹配、高放电路等等的设计、来料、调试认真去做的话,可能距离会比有的大接收机(配50U晶体)距离远。试飞报告中有用微型接收机(配UM-5晶体)飞油机的。

网友:
没有关系。

楼主:
哦,谢谢了,天地飞还有上面的兄弟,呵呵,静侯天地飞的顶级设备,把鬼子赶出去!!!!

网友:
晶体质量只和接收机频率稳定性有关系,和接收距离完全没关系。
晶体大小是制作国家标准和工艺决定,与质量无关,也就是说与距离、稳定性都没有关系。
接收机高频部分灵敏度决定了接收机的接收距离,天线长度也有一定影响。

网友:
现在很多微型接收机在电路计设上都采用的一次变频工艺,相对而言其接收灵敏度就会有所下降,使其工作距离受到限制,不过用来飞电动机机完全够用了。

以上观点仅个人看法,如有不当之处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