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机机配什么动力好,谢谢!

楼主(2006-07-22):
发在KT区,麻烦点击看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机长1米,翼展700不到,不装电池的重量约在400多克,请行家们绐个合适的动力助合方案

网友:
看了你飞机的图片,一种可能的动力搭配供你参考:

1:kv 2600+7X3+1500mah 10C 7。4V
2:kv 2600+5x4+ 1500mah 10C 11。1V

GWS7035HD桨:8V ,破桨了,7V 9.1A,14720转。
GWS5043HD桨:11V 15.2A,21400转,10.5V 14.2A,20650转,10V 13.3A,19800z转。

网友A:
看了LZ的录象  虽然有 一节看不清飞那里去了  但是 听到声音就感觉到 LZ 首飞的快乐心情.......
呵呵看了自己也很开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LZ的录象  虽然有 一节看不清飞那里去了  但是 听到声音就感觉到 LZ 首飞的快乐心情.......
呵呵看了自己也很开心哦

回错贴了?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LZ的录象  虽然有 一节看不清飞那里去了  但是 听到声音就感觉到 LZ 首飞的快乐心情.......
呵呵看了自己也很开心哦

晕!

????????????

网友B:
楼主的机子,速度是王道啊,推重比不到1倒是不要紧,但是桨速一定要高,小桨高转速或者中桨大螺矩吧。

网友:
建议用“傻猫”的黑“金钢”5043桨,A2212 KV2200外转子电机,3S 15-20C 1500mAh锂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机子,速度是王道啊,推重比不到1倒是不要紧,但是桨速一定要高,小桨高转速或者中桨大螺矩吧。

谢谢猫兄,能不能再详细点,小桨高转速,用什么桨什么速??中桨大螺矩又是什么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