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发热正常吗?

楼主(2006-07-22):
我的翼龙坏了一只舵机, 拆开后通电, 小电机滋滋地轻微有响声, 就是不转动, 开始发热, 不知什么原因. 我又操纵另一只好用的舵机, 转动正常, 只是也有些轻微发热, 这个现象正常吗? 是否舵机运行时都发热?

网友:
负载太大.....

网友:
电机坏了,换吧

楼主:
我的配置是辉盛2408-21电机, 好盈18A电调. 用9.6V镍电和7.4V-2200-10C锂电.

网友:
舵机坏了,扔或者修

网友:
25元一只的 鸿达~~可以考虑 便宜哦

网友:
不正常,坏了
。。。。。

网友:
发热应该正常 是舵机电机的碳刷磨没了 如果能找到一样的电机换上就可以 找不到就只有扔了或当配件了

网友:
电位器问题,碳膜磨损回不了中

楼主:
我又仔细观察了舵机, 发现舵机回位不正常, 有时遥控的方向杆已回了中, 但舵机没回去, 且舵机还吱吱地在转动, 有响声, 舵机有些发热, 重新拨动几下遥控上的方向杆舵机才回中.
   这是否就是抖舵? 这种现象正常么? 是舵机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如何调整?
   请高手予以帮助.

楼主:
我是换了一只新舵机观察的情况.

网友:
估计碳刷要挂了~~~快换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又仔细观察了舵机, 发现舵机回位不正常, 有时遥控的方向杆已回了中, 但舵机没回去, 且舵机还吱吱地在转动, 有响声, 舵机有些发热, 重新拨动几下遥控上的方向杆舵机才回中.
   这是否就是抖舵? 这种现象正常么 ...

我换了几个新的舵机,都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

楼主:
请高手帮助分析解决这个问题, 万谢.

网友A:
那就是发射机遥杆的电位器坏

网友:
偶的FF9高频头发热正常吗?

网友:
只知道别的地方发热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发射机遥杆的电位器坏

若是发射机遥杆的电位器坏, 可否修理,如何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是发射机遥杆的电位器坏, 可否修理,如何修理?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8fba4803fb739.jhtml

网友:
先声明,我没试过的,只是换作是我我会这么试:

引用 楼主:

若是发射机遥杆的电位器坏, 可否修理,如何修理?

给有问题的电位器用针筒吸一筒纯点的酒精插进去边灌边摇、边灌边摇、边灌边摇、边灌边摇.....,耐心晾干后再试,还不行就拆旁边暂不用或少用的通精的电位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