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跑百威。

楼主(2006-07-22):
速度是65.5km

这是今天跑的视频。边上有人钓鱼,挡了一半的湖面,没爽跑。
http://www.tvix.cn/?v=ceDkJk6vild
http://www.mytempdir.com/819996

网友:
短片還在轉換中,無得睇呀!

网友:
先顶一下再看!!!!!!!!!!!!!!!!

网友A:
mcintosh 兄:
用了多大的槳,速度有提昇嗎?

网友:
GPS多少钱?原来他们说要2万多。

网友:
一般測速用的GPS約1000元已經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intosh 兄:
用了多大的槳,速度有提昇嗎?

尼部船的速度当然还可以提升,现在用octura x640 ,16节电,尼部船装电池极限是18-20节电,目前只是用16节,但我吾想玩到甘尽。或者再试试其它kv的电机。不过现在都放上网卖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尼部船的速度当然还可以提升,现在用octura x640 ,16节电,尼部船装电池极限是18-20节电,目前只是用16节,但我吾想玩到甘尽。或者再试试其它kv的电机。不过现在都放上网卖拉。

你是否訂了一隻大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訂了一隻大貓?

是中猫,还末到手。 想上双车,用两只125电调,40P1.4的正反桨!

网友B:
mcintosh 兄,如上双车,电池如何考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intosh 兄,如上双车,电池如何考虑啊?

电池14*2

网友:
請問用多大容量電池?中貓船長是多少?

网友:
是DELTA FORCE 25.5寸电动版的吧

网友B:
——电池14*2

如果是21克那种,容量似乎不够玩,如果是3000~4500mah那种……70克一节,28节,一共四斤重……吓死人了!

我部林保坚尼一米一咁长先至放了十四节电。

一定要问mcintosh 个水落石出,造福全人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14*2

如果是21克那种,容量似乎不够玩,如果是3000~4500mah那种……70克一节,28节,一共四斤重……吓死人了!

我部林保坚尼一米一咁长先至放了十四节电。

一定要问mcintosh 个水落石出,造福 ...

我用的是国产3600电,是67克一只。28*67=1876克。

你的船应该可以上20节电没问题,老外类似的双车cat是用15*2,30节电跑的,可以跑到80km以上。
你这么大一部船,用电池太少了。如果改无刷,用20节电以上跑,绝对爽。我以前改的特里号是有16-18节电跑的,用1500kv的540xl电机。

网友B:
无言感激!!!

你这么一说,人人信心大增,估计好多船友就会心思思加到七八十只电池,誓要破百啦!

网友:
mcintosh兄:
問題想請教,你是如何解決兩隻無刷電機同步同速調速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言感激!!!

你这么一说,人人信心大增,估计好多船友就会心思思加到七八十只电池,誓要破百啦!

吾好甘讲,用到七八十只电池的,以1.5米的双车大cat居多,都是鬼佬玩多,可以轻松破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