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过热何故?

楼主(2006-07-22):
我的P51,三叶四冲80,配13*6木浆。第一个起落飞了五分钟左右发现发动机没力,赶紧降下来。熄火后排气管猛殴吐一般喷废油。我的排气管向上翘,估计空中中档油门可能有点废油未排出。但也不至于下地了还呕吐啊?发动机巨热。放了十几分钟后,再飞三五分钟又发现发动机没力,降下来后发现发动机热的极其烫手。烘德机头罩都烫的不得了。大油针调富油四五格,再飞,发现还是一样。升空不到五分钟就过热,乏力,平飞都很勉强,估计再飞久一点会熄火。如何是好?

网友:
1.检查发动机气门,调整间隙。
2.机头罩开孔尺寸和位置,保证通风面积和气流路径。

网友:
.   检查是否贫油了

楼主:
间隙进气0.04,排气0.1。

机头罩有孔对着散热片的,应该购散热的。不知怕不怕有进风口没出风口。在头罩上开出风口又难看。飞行日气温35-37摄氏度,不知有没有影响。
应该不是贫油的,大油针是调到最大速度后退四五格的位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头罩有孔对着散热片的,应该购散热的。不知怕不怕有进风口没出风口。在头罩上开出风口又难看。飞行日气温35-37摄氏度,不知有没有影响。
应该不是贫油的,大油针是调到最大速度后退四五格的位置的。

有进必有出!出大于进!!

楼主:
如图的进气和排气不知够不够,总不能在头罩两边开排气孔那么难看吧

网友:
上两个兄弟说的对,应该是气门间隙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如果你的气门是对的,那就是你的飞机是散热问题!你可以把下部再开大点,进风部分也可加大。一定要考虑好空气对流!我的p51页在高温天气飞行连飞7个起落都很好,最好你在用点硝基油!

网友:
先简单检查一下油管和油滤网是否有阻,我也是和你一样,但排气管没有喷废油哦.

楼主:
用的是15%成品油。

今晚检查一下间隙,实在不行全拆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