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 外转无刷减速是KV高一些还是低一些好

楼主(2006-07-22):
哪位给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kv值的选择由你飞机的特征来决定,kv高的外转子适合配小桨,飞飞翼、高速战斗机(GWSp51),他们的推力比较小,但转速很快,这真是这类飞机所需要的。
kv值低的配大桨,能产生较大拉力,适合滑翔机。
这里有些测试数据,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B:
KV高地看你自己的需要 并没有定论
不过一般来说既然是减速用,还是KV高的好,同级别的电机,高KV的适用功率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