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即将上市的锂聚合物平衡冲

楼主(2006-07-22):
前几天一模友送俺一台他厂生产的"TIANCHENG"(天成)小型平衡冲,据模友说原来一直出口,最近打算开拓内地市场,估计一周内上市,价格低于200元(估计180左右,平衡冲+1.5A的开关电源).
    按照俺的习惯,拿回来立即分解,是一款单片机控制的三组独立电源的平衡冲电器.详细资料不清楚,IC上的印刷都被打磨了.但从电源的参数和试冲的结果看每个单体最大可以提供500MA的充电电流.
    初步使用情况:
    我用此平衡冲冲过270MAH(52#机用),600MAH(自己做的锂聚合物电池),1000MAH(E-SKY005)和3E的2200MAH,12C的电池.不同容量的电池使用情况都不错
    270MAH半个小时冲满,1200MAH的一个多小时,2200MAH两个半小时.
    评价:小巧轻便,充电控制精确,符合俺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冲.价格便宜
         不足:充电指示比较单一,就一个变色LED,无外场接线夹

网友:
看电路板做工 150元以下 会考虑`````~~

网友:
功能简单,价格偏贵

楼主:
功能是比较简单

但是微处理器控制充电精准可靠,不伤电池.性价比不差

网友:
愿意100元销售 适合本国国情 包你销售大好 没人愿意用别的了(前提是和我一样也没什么米.)

网友A:
电路结构和E-SKY的充电器很像嘛

网友:
现在这样的电路的所谓平衡充.........看清楚了买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结构和E-SKY的充电器很像嘛

同意!
不过个这连个独立的充电指示灯都没有,电流也小了点.一般,很一般.

网友:
便宜好用就行啦!

网友B:
充锂电的充电器其实很简单的,只用控制电压上限和电流就行了,完全可以自己做的,真的比镍电的-ΔV简单太多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锂电的充电器其实很简单的,只用控制电压上限和电流就行了,完全可以自己做的,真的比镍电的-ΔV简单太多太多了

其实不然,锂电需要控制到4.2V精准电压,偏差5%就会出问题。而大多数阻容器件误差值都达不到这个精度。
因此需要专门IC控制。
顺便说一下,用电阻分压,控制充满电压的方法是不可靠的。原因同上,普通电阻达不到那么高精度。大批量生产时测试往往也不够仔细。

网友:
就凭这焊工??  老外还会要啊????

楼主:
看怎么说了

引用 网友B:
充锂电的充电器其实很简单的,只用控制电压上限和电流就行了,完全可以自己做的,真的比镍电的-ΔV简单太多太多了

    对于简易充电器来说,镍电经过变压器后整流就可以了,连滤波都可以不要,只要电流小,稍微过冲也没事,
    但是锂电池就娇气很多,所以锂电池简易冲也必须精确控制电压.来终止充电过程.

    对于快速充电,镍电就复杂很多了,需要正负脉冲来大电流一冲一放,还要测试微小的压降...
    锂电池的快速冲电是恒流+恒压+电压精确控制.靠模拟电路来实现比较困难.

所以说对于模友来说,没微处理器或专用控制IC的锂平衡冲没什么意义

网友:
一个LED如何知道3组都满了?

外壳不错,价格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然,锂电需要控制到4.2V精准电压,偏差5%就会出问题。而大多数阻容器件误差值都达不到这个精度。
因此需要专门IC控制。
顺便说一下,用电阻分压,控制充满电压的方法是不可靠的。原因同上,普通电阻 ...

朋友,没这么神秘的,你所说的专用IC,一般就是8位的AD吧(10位的成本大大提高),按4.2V的电压算,精度大概16mV多点,4.2*5%=210mV,而我用324和431和5K精密电位器在0-1A变换时量过,不会超过10mV,精度够了吧,再说,我们一般不会充到4.2V,而是4.15V左右,而就算就4位数字的精密贴片电阻接,在100mV内就做得到吧,应该能达到你的5%的要求了,在此声明,我是做技术的讨论,不是不满哟,也许我也说得不对,请大家一起完善了

网友C:
精密电阻当然够啦,我说的是普通电阻,比如碳膜金属膜那种,精度不够。
如果JS用那种电阻来分压测电压,偏差就可能达到出事故的程度。

同理,我们模友DIY的时候要注意用料精度,小小一个电阻用的不恰当会引起大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精密电阻当然够啦,我说的是普通电阻,比如碳膜金属膜那种,精度不够。
如果JS用那种电阻来分压测电压,偏差就可能达到出事故的程度。

同理,我们模友DIY的时候要注意用料精度,小小一个电阻用的不恰当会引起 ...

其实,我们常用的电阻,误差也就5%以内,在购买电阻的时候注意一下,购买质量好的,大部分的误差还在2%以内呢。只是如果使用普通的电阻,一旦调机的时候发现偏差较大,调整起来就麻烦了...(如果是自己制作使用的,买多点回来,在用前先用数字表筛选一下,也是可以用的)

无论是用普通的电阻或精密电阻,在投入使用前校验充满终止电压是否正常是必须的。

另外,对于LI电来说,按5%极限来算,其实是相当宽松了,意味着应当截止电压为4.20V时,允许到4.41V,这对于合理设计的模拟电路而言,毫无难度。(目前我自用的就是自己焊的简易分流式平衡冲,全模拟电路的,最大的一组误差也只是0.06V,充满4.26)

对于是否使用MCU直接控制,个人看法有保留。就一般而言,使用单片机,在人机界面和智能方面占优,但是若使用它来大幅简化控制,单片机的可靠性将会成为一个问题。不说它在软件上是否就没有错误,一旦由于某种外部的原因,如雷电或火花干扰,导致程序运行混乱,后果将可以是严重的。这也就是日常和工业使用当中,不用计算机直接控制的原因(如汽车,车载的电脑不会直接控制油门和刹车的,只做配油等辅助工作;节气门的控制依然由人工直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们常用的电阻,误差也就5%以内,在购买电阻的时候注意一下,购买质量好的,大部分的误差还在2%以内呢。只是如果使用普通的电阻,一旦调机的时候发现偏差较大,调整起来就麻烦了...(如果是自己制 ...

    自己DIY平衡冲,如果不用MPU,只要选择好元件控制住截止电压的精度应该是不难的,但是难的是实现恒流+恒压+截止充电控制,估计你做的就是恒压(截止电压)平衡冲只要插着就一直充电下去...
   对于批量生产的商品来说,分立元件的一致性是很难保证的,所以产品也无一致性可言,MPU控制或专用控制IC的优势就在此体现出来,既方便实现恒压+恒流又容易实现控制精度,批量的一致性好.从成本,可靠性,使用及保护电池等方面都是模拟电路式平衡冲没法比拟的.更是技术的进步.
    对于雷电干扰造成MPU运行紊乱解决起来太容易了,因为这个软件实在是太小了.可以保证无BUG,也可以保证万一运行紊乱在1毫秒以内复位到正常.所以你描述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至于你举的车载电脑的例子我觉得说的偏了.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驾驶员主观意图外的刹车企图都是事故的根源.不信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电脑突然给你点一下ABS试下
    本人只是就技术谈技术.不是针对任何人.欢迎大家争论,也欢迎拍砖

网友:
靠,说了那么多,都是计算的,串个精密可调电阻不就可以弥补误差造成的缺陷了?
我就这么用的,在输入稳定的情况下,输出还没见超过4.2v 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