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了,郁闷,不是技术问题!!

楼主(2006-07-22):
炸了,郁闷,不是技术问题!!十字盘脱开,刚开idle然后在地面侧滚,我的炭纤大桨还没有用过!!

楼主:
还损失舵机一个,扫齿了,呜呜!!

网友:
看来好多的原装十字盘都有脱开的现象哦,不是说有新的版本,再不会那么容易脱开的吗?

网友:
没办法,点点高强度螺纹胶再装回去。

楼主:
以前怎么摔,舵机都没有坏过,结果是这么坏的,!!

网友:
十字盘带字的吗 ?

网友:
老得我也掉过一次,炸了大浆,看来还是没解决加工工艺问题

楼主:
十字盘没有字的

网友A:
呵呵,我也这么过一次,看我的帖子知道了
但亚拓把责任推阿一干二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也这么过一次,看我的帖子知道了
但亚拓把责任推阿一干二净,呵呵。

不推干净谁还买啊..............

网友:
看过亚拓的生产线,这种问题是会存在,除非用精密点胶设备自动点胶。

网友:
新版带字的是否已解决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此问题,加了螺纹上了胶,想拆都拆不开了......

嘿嘿~那换轴承又成问题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