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门,450XL怎么总是断主旋翼固定座?

楼主(2006-07-23):
草地降落时,机体经常偏倒,而每次倒地总是断主旋翼固定座,其它什么也不坏,连大桨都没坏过,真是邪门,这东西看着又粗又硬,怎么那么不中用啊?

网友:
换金属的嘛~~~~~~~~~~~

网友A:
好像tian 兄也是和我一样啊,修的比飞的多

网友B:
这东西断了可以保护其他部分不损坏,所以如果用金属的就不是断它了,SF臂,大桨夹,横轴,主轴,大桨,哪个合算???
新人建议不要先练习航线,先练习起降,等你飞到起降直上直下再练习其他的吧,这是基础!!!降落犹如羽毛落地,那才可以。
虽然简单但做好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tian 兄也是和我一样啊,修的比飞的多

呵呵,对呀,幸好我们这里有亚托老鸟,修理和调试还比较方便,要是自己一个人捣鼓,那可郁闷死了。我们这里还有个450新手(飞过几个月油直),飞了1个月450,几乎天天飞3~5组电池,竟然一次也没摔过,没换过一个配件,真乃神仙也,服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塑料的版本,还是450X V2的版本,到现在也没有坏过主旋翼头,脚架还是原来的,可能我还不会飞3D吧,所以不坏。
SE有SE的问题,没有什么东西是十全十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断了可以保护其他部分不损坏,所以如果用金属的就不是断它了,SF臂,大桨夹,横轴,主轴,大桨,哪个合算???
新人建议不要先练习航线,先练习起降,等你飞到起降直上直下再练习其他的吧,这是基础!!! ...

恩,说的有道理。现在练了近半年的模拟器,飞了一个月,四位旋停和简单航线还能应付,就是有时降落不稳,特别是草地,很容易偏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说的有道理。现在练了近半年的模拟器,飞了一个月,四位旋停和简单航线还能应付,就是有时降落不稳,特别是草地,很容易偏倒。

你应该测试一下,从多高摔下来没损伤.........这样以后可以直接插泥里,就不用偏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测试一下,从多高摔下来没损伤.........这样以后可以直接插泥里,就不用偏了嘛............

插泥里不爽呀,直接插老B里不是更爽?挖卡卡卡卡!!!!!!

网友:
换成金属的,一般都不得坏,我的摔机从来没坏过大件,要坏的也只是主轴、横轴、平衡杆

网友:
是不是大浆上的太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