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滑跑时左偏怎么回事?如何调整?

楼主(2006-07-23):
偶是菜鸟,买了一架J3 CLUB,第一次飞时就刚飞起来就掉地上,断成两截,最近重新补修,但滑跑时老往左偏,下拉角、舵角什么的都调好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大多多指教哈。怀疑掉掉下来也因为这个原因哦,谢谢哈!

网友:
几乎所有的飞机在地上起飞的时候要跑偏的。  需要起飞的时候,用尾舵去修正

网友:
如果有尾轮的话,将尾轮换成尾橇。

网友A:
发动机反扭力了,lz买的啥J3?

网友B:
反扭力矩 尾舵反方向调整几度

网友:
最好找个人带你下,那几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反扭力了,lz买的啥J3?

我前年在深圳飞扬买的,反扭力能不能调整的?另外,我的动力是辉盛2410-12 KV1550,电池3E 7.4V 1800ma
好盈25A 电调,起飞全重量400克左右,够不够用?用8寸桨还是1047桨拉力大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扭力矩 尾舵反方向调整几度

请问能不能调整?如何调?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不能调整?如何调?谢谢!

呵呵 方向舵微调啊 飞机的方向舵不一定是直的才标准 有时候为了抵抗力矩 要偏一点
我的406都要偏3度左右 建议先练习一下模拟器在飞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 起飞全重量400克左右,够不够用?用8寸桨还是1047桨拉力大些?谢谢!!

起飞重量 400克,估计翼展不超过1米.
根据我飞 Cessna 的经验,370减速组+1047的反扭太明显了,用方向舵不容易修正,而用原配的8070就好飞许多.

我的75CM小练习机, 是用方向舵微调来修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