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6~~6exhp难以抉择

楼主(2006-07-23):
本人准备搞套控,朋友有套以前飞油机FF6,说转让给我,控加收~~加电~加
舵机
(均为旧的)成色还可以~共900
新的6EXHP是原来的首选,现在不知道要哪个了~~
哪位前辈指点指点呀~到底哪个好呀
这两个空有什么区别~FF6能飞固定翼我知道~
在直升机方面有什么区别~比如舵机的运动幅度,曲线等设置之类的~
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要飞直升机,就买ff9,其他全是鸡肋

网友B:
6ex不好用,我刚买一台。
建议换别的。

网友C(2006-08-29):
6ex*p是futaba六通的最低端产品,ff6(Field Force 系列)包括 ff9 是futaba的顶级系列。
另外 听说6ex*p是在4vf基础上改过来的,并非原版就按6通控设计,只是加了程序和显示及数字微调(一大败笔,无微调位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