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摩托车的火花塞和小割草机的一样口径大小不一样.通用吗?

楼主(2006-07-23):
摩托车的火花塞和小割草机的一样口径大小不一样.通用吗?

网友A:
应该是不一样的长度,如果需更换的话,你可以先看看你家附件那里有卖园林机械的配件就可以找到。

网友B:
摩托车配件中也有短的火花塞~可以买到~

网友C:
选择火花塞最好选择长度一样的因为如果过长可能会顶到活塞 过短又达不到最佳点火效果 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火花塞的热值应该与原配的火花塞一致。

网友D:
我在工业市场上看见过有汽油机卖,好便宜啊。还是全新的,有四冲,也有两冲的机头。 好像是25CC的,手拉发动。四冲的要420元,两冲的好像要330元,四冲的转速比两冲的转速低,两冲的好像是7200转/分钟吧。重4.5KG。能不能放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