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一台手扳仪表车床,各位大虾给点意见,买哪一种比较好?

楼主(2006-07-23):
因为买来的二手车床主轴是弯的,老板比较厚道,答应退货。
但我已经彻底失去了二手车床的信心,决定买台新床(很多老鸟都这样说的,我现在学乖了全部买新的)改造成数控车钻铣(不是加工中心)。
我的要求是重量轻一点,50公斤左右,只加工黄铜和铝合金、塑料、木材。
用途:大人玩具,不会批量生产,就是偶尔玩玩,顺便给儿子普及一下西方工业史。
型号是20或者25,带尾架,厂家可配80或者100的法兰盘。
可多配几个弹簧夹头,用来夹铣刀。
价格1000以内。
淘宝这个720元: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daeb9c8b5c4c2.jhtml
玉环这个1000元,法兰40元:http://www.yhtcjc.com/j2.htm
http://www.jyybcc.com/pages/machine_3.htm
http://www.jinhuo.net/c0620a.htm
http://www.hz-gbjc.com/cpjs.htm
http://www.hzjtjc.com/cpzs.htm
http://www.hz-jinbao.com/cpzs-3.htm

网友:
很下功夫,看了不少网站.
这些床买来会后悔的.还是买C2,C3之类的符合你的要求.
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意见

我买3000~6000远的车床,拿回来是要拆的,万一改造失败,损失太大。
另外这些机床太重了,我喜欢小的,而且我也不加工钢材或者大工件。
这种手板的便宜,搞坏了也不心疼,至少可以先拿来练手。

网友:
淘宝的上不是说也可以配法兰呀!应该不差到哪里吧!

楼主:
顶一下,还有哪位给点意见?

顶一下,还有哪位给点意见?

网友:
老兄,我买了一台神机C0625A,这几天正在折腾........
你要是对机加工很熟悉的话,又能找到便宜的加工点,还有大把空闲时间,当然钱也要充足,可以买一台回来改。
否则你还是买一台多功能工具机回来改吧。

这种手板的便宜,搞坏了也不心疼,至少可以先拿来练手。
在不车螺纹的前提下,这种仪表车配卡盘,电机后1600元左右能转起来,
要有几档转速的话,自己DIY皮带轮变速组150至400元,齿轮或变频器的话至少600元以上
要车螺纹的话,至少再加500元
而且以上价格是在有人愿意接你的加工活,费用也不太离谱的情况下。

楼主:
楼上折腾得够呛吧?

花钱就是为了折腾阿!
我不车螺纹,变频器自制,花不了几个钱。
你的法兰怎么解决啊?厂家配吗?我看厂家配的法兰没有孔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钱就是为了折腾阿!
我不车螺纹,变频器自制,花不了几个钱。
你的法兰怎么解决啊?厂家配吗?我看厂家配的法兰没有孔阿!

我的是厂家配的(你可以要求他配,最多加点钱),直径100的,法兰孔要自己画线,再钻

网友:
我的意见就是

别买手板的,要是按照上面一位兄弟的计算话,你还是买个有丝杠,有自动进刀的小车床吧(手板的我觉得你改CNC也不好改啊)

网友:
丝杠,自动进刀怎么改?
有想法的话交流一下。

网友:
楼上的 很多啊

主轴一般就不改了,如果可能,加个主轴测速,不能就算了吧
丝杠加个步进电机,中滑板加个步进电机,不就行了嘛

网友:
手扳仪表车床加步进电机,结构恐怕要大改。
它原来没有丝杠。

楼主:
我看改丝杠也很麻烦

干脆自己做了不买了。
计算了一下,一般的车削力50~200N,20导轨和直线轴承可以承受几十公斤的力,变形也很小,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脆自己做了不买了。
计算了一下,一般的车削力50~200N,20导轨和直线轴承可以承受几十公斤的力,变形也很小,可以自己做了。

直径20的够呛,我看40-50差不多,车床/铣床整体没有一定的重量是不行的.

楼主:
楼上:整体强度与导轨无关

要靠槽钢做底架,或者铸铁

网友:
!!!!!!!!!

大大果然高人,有设计了吗?

网友:
楼主超强,我也想DIY一个雕铣机,还在论证,做出来没有问题,就怕精度不行,进刀时震动.

楼主:
现在主轴座不好解决

圆锥轴承一般都安装在铸铁座上,直径40/50,不太好解决,要有强渡,吸收应力,球墨铸铁最好,初步设想用铸铁管车

网友:
什么时候能有整个解决方案啊?期待ing......

楼主:
主轴总成制作方法:各位看看有没有问题

主轴总成制作方法:各位看看有没有问题
1、购买成品主轴,玉环25型的1根,塔轮1个,150元?
2、购买50,55圆锥轴承2个,50元
3、购买90左右法兰盘3个,最好是球墨铸铁的低碳钢也可以凑合,100元够吗?
4、车削法兰内孔,刚好可以放下轴承
5、用6根长螺栓固定2个法兰盘,并仔细调节平行度
6、一个法兰车内螺纹,用来连接卡盘
7、安装塔轮

加工费100元够吗?

如果总成本超过400元,就不如直接购买手板仪表车床改造了

网友:
光有主轴,没有夹头,没有导轨,还是不行。
主轴和导轨的垂直度,平行度怎么办?

楼主:
导轨可以买成品

垂直度和平行度可以用螺丝和垫铁调整
夹头可以安装卡盘或者弹簧夹头

楼主:
昨晚在群里看到有人自制主轴成功

我感觉还不错,他使用厚壁管做的,我手头没有厚壁管规格资料,哪位大虾有啊?

网友A:
我觉得主轴这些都好办,反倒是底座床身的麻烦--大工件啊,没更大的机器实在不保证精度。

附带问一问,那些几十米长的龙门铣龙门刨,床身导轨怎么加工出来的?总得有个第一台吧

楼主(2006-08-22):
自制数控车床3种方案对比

1、完全自制,共需3400元。难度很大,精度没把握。
2、手板机床CM0625改造,共需3500元。难度中等,好处是滚珠丝杠精度高。
3、桌上机床CM615,AB20,D180改造,共需3600元。难度最小,坏处是普通丝杠重复精度低。

我现在倾向于2和3。各位有什么参考意见阿?

网友:
转了一圈,还是回到出发点,建议还是买现成的改省事,有保证.虽然是DIY,该花的钱也要花,买个好手机,用不了几年,还得2000多哪..

网友:
CM615见过。
CM0625没见过,什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主轴这些都好办,反倒是底座床身的麻烦--大工件啊,没更大的机器实在不保证精度。

附带问一问,那些几十米长的龙门铣龙门刨,床身导轨怎么加工出来的?总得有个第一台吧

中国的第一台万吨液压机是如何作出来的?
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机床。
机床绑在导轨上车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完全自制,共需3400元。难度很大,精度没把握。
2、手板机床CM0625改造,共需3500元。难度中等,好处是滚珠丝杠精度高。
3、桌上机床CM615,AB20,D180改造,共需3600元。难度最小,坏处是普通丝杠重复精度低。 ...

显然是3了,手板得和普通车床,你用用一比较就知道了哦,手板完全靠个人技艺,和感觉,还累,因为靠个人技艺,精度还低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用滚珠丝杠把手板车改成数控的把!楼主只算了材料成本吧!这个手板的改起来不是很简单的。手头没有设备的话需要外加工,也要花些银子的!既然预算的价格差不多,建议先买成品台式机床!床子到手后就可以干很多的事情了!还可以很好的为你将来升级成数控服务!然而手板车基本在你改造的差不多了才可以使用。而且功能缺失时肯定的(一般的大伙常用的步进方案出来的小床无法车螺纹啊)周期太长,难度较高。精度的问题先不要过度的考虑!可以想办法消除间隙,或是将来时机成熟了再换滚珠丝杠!呵呵!楼主意思呢!

楼主:
楼上,我就是想做数控车铣床,为什么步进电机不能车螺纹呢?

成品台式机床的缺点:
1、太重,当然这实际上是优点的,我个人喜欢轻的
2、换挂轮太麻烦了
优点:
1、立即可用
2、可加工大、硬的工件
3、加工速度快
4、配件标准

为什么步进电机不能车螺纹呢?是不是因为运动不连续?
如果用编码器+饲服电机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最终决定:买成品手板仪表车床改造

富阳神机仪表机床厂        CO625A    价格900元,要求法兰按照100的卡盘钻好孔。
三相电机750W,200元
变频器,自制,200元
编码器,自制

丝杠问题以后再说

网友:
虫虫 哪人?900是包运费吗?

网友:
这种仪表车650元......

楼主:
老大说我不如买成品车床,再考虑考虑

华飞的d180,d210,d250也不错,老大说得很有道理啊,床要大,最好250x500,
我改造手板车床的总费用也要3000多,我就怕不熟悉机床,改坏了

另外楼上的2位,900不包运费,运费100,650的没有尾座

网友:
你能不能别犹豫了 赶快定下来 我都看着你着急 不就那几个钱嘛 看你买手机的时候比这个钱还多你也没有犹豫那么长时间 对了手机一过时 几千大元也没有见你犹豫就丢了 还有你买电脑换的更快 也没有见你心疼那旧电脑

楼主:
呵呵,楼上说得有理

钱不是问题,所有cnc方案的总成本是一样的,都是3000多。如果钱是问题就好选了。
这是一个学习过程,乐在其中,也急在心中。
但是情况不同,电脑我已经换了10多台了,而且从一开始我就是专家,不需要问别人,手机这种电子类产品,我也是专家,自己可以做所有决定。
机械我就不懂了,所以才在这里犹豫,我看坛子里很多兄弟都是犹豫3个月才定型,也是反复折腾,想来是有道理的,就想多咨询咨询。

0、完全自制,调试和震动不好解决。否决。
1、二手床不能买,因为我不会修啊。否决。
2、好不容易我看中手板车床,所有的人都说不行,肯定有它的道理,只是我不懂而已。否决
3、坛子里都说cm615不错,fang说床架强度很好,进刀2.5mm。可是昨天群里有人说cm615不好,做工粗糙,用工业车床需要经验和调试,我又傻了。只能再了解一下。
4、我看中d180,孕妇老大说太小,要d210最好d250,我也觉得有点单薄,比手板还单薄,从这一点来说,手板强度和耐用程度还不错。家用车床的确比较漂亮,只能再看看。

晕死了,不知如何是好,漫漫长路啊,这就是...中毒的代价。

网友:
刚去看了手扳,看实物跟看照片真的差别不少。我见到的手扳:

1、皮带轮都只有2档。如果加个卡盘加工大直径工件的话,的话,速度档肯定是不够的。这点很致命。
2、太小的手扳,加工范围太小,加工范围大的,那个手扳的盘盘也小不到哪去,整体结构不紧凑
3、象玉环那种手扳带动齿轮齿条的,贵
4、有直接是丝杆结构的手扳,更贵
5、某些手扳是不配刀架的,不问清楚的话,你会想把刀架到JS的脖子上的
6、手扳的床头箱突出老长一个管子,比家用台机更不好摆放。(玉环的有突出比较短的,但又贵了)

手扳实在是不够灵活,难怪被BS。家用机加工的工件基本都是单件,而且变化大,要求灵活。个人觉得如果能以废铁价收到手扳,自己有加工能力(包括加工安装电机的床架子),还是可以玩玩的。这样类型的人,基本上就是机械行业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