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真不好飞啊,昨晚居然能把练习架摔断

楼主(2006-07-23):
经过几天的练习,总算会控制一点飞机了,虽然还不能悬停,但是至少留空时间延长了呵呵,是不是很菜,昨晚在飞的时候,看到飞机慢慢地往花圃方向飘,就轻打舵想让飞机飞回来(教程都说不能猛打舵,否则后果很严重,对吧),发现没用,眼看要撞机了,心里一紧张就把油门打到底!飞机就直直从1米来高的地方直线下降摔到花圃边上,练习架的一边脚飞出几米开外,飞机飞得不高,螺旋桨我也没扭很死,所以没事,但是练习架就断了一根郁闷死了。
问一下,是把其他3根都剪短好,还是重做好。
PS:再问一个问题,我用
遥控器
在G3里飞怎么不是比例遥控的呀,我推一点点杆感觉都打得蛮大的,而且放手舵杆回中后G3里不回的,怎么这样的呀。

网友A:
1.新手绝对不要试图把飞远的机子飞回来,去用手检回来.
2.紧张时不能急收油门.
3.在模拟器上先把悬停练熟了再飞真机,可以减少摔机成本.

网友B:
我前几天练习架也在飞时断了是一陈风``飞行高度三十厘米"高空"``以前用胶粘好后又用,感觉还行`但是看着怪怪的`想改用毛衣针``没找到就又用五元钱买了一根``大浆二边都打裂了又用502粘上试了试感觉还行``不知道为什么这二天感觉手感好``四号机可以定在空中了..今天在高手的劝说下`拿下了练习架``感觉也很爽`从今天起不用练习架了``哈哈开心!!

网友C:
1、加强模拟器练习;
2、不要飞太高;
3、找一个大的场地飞行,划定一个安全范围,感觉飞机快出圈了就降下来,再拣回来重飞。你慢慢会觉得拣飞机的次数越来越少。

网友D(2006-09-02):
用衣架掰直了做练习架,经济实惠,缠橡皮筋固定,拆装更方便,还可以做大一点。

网友:
熟能生巧呀,多练才行呀。

网友E:
我米模拟器用,直接飞的,摔了3个地方,米训练架,目前只会飞起来,郁闷!慢慢练了!我和楼主一样,飞到4米左右一紧张就急收油,然后掉下来脚架和固定浆的就坏了!

网友F:
七楼的一上来就飞四米?高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