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向前飞就会上下打桨,怎么控制?

楼主(2006-07-23):
lama向前飞就会上下打桨,怎么控制?

网友A:
1、你把飞机放到桌子上然后找东西压住飞机,通电后推油门到正常飞行水平,然后平视飞机观察叶浆两端是否向上翘得很厉害,是的话调整叶浆的刚性吧.
2、你向前飞的时候是不是打舵打得很猛呀

楼主:
谢楼上。LAMA比较迟钝,我舵打得多些,它就趴下了,呵呵,我习惯飞油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