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请高手指教,升压

楼主(2006-07-23):
请问要怎么升压,比如把8V升到10V或15V,电流要1A,怎么办?是不是有升压模块,哪种适合啊?谢谢!!

网友A:
http://www.baidu.com/s?wd=%C9%FD%D1%B9%C4%A3%BF%E9&cl=3

网友B:
用MC34063。在百度里找一下。有个MC34063的自动设计软件。。。。

楼主:
谢谢,那个设计软件是找到了,不过看不懂,呵呵

网友C:
1A 的电流, 许多三极管都支持的啊. 换掉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