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虾船的接收机穿上防水服

楼主(2006-07-23):
买了专用的进口防水胶要个接收机做实验 看看泡在水里能遥控吗

还没脱模具  如好将来就不要接收机外壳

网友:
感觉不安全啊``祝成功

网友:
用一个做爱的套子就行了。

网友:
是做完後才裝上船,又或者玩完船才做,兩樣都夠環保,胡總都舉腳贊同..

网友(2007-02-04):
是704胶吧!

网友:
我得建议是刷就可以了~用不着这样~这样做完了反而容易破~没有外壳的接收机不好固定~套子也不好套~
这样做的话肯定还是会失控~接口也要做密封~

网友(2007-07-14):
   保险套才安全

网友:
气球最方便~

网友A:
买个气球,套了,扎好,不放心就套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气球,套了,扎好,不放心就套2个

网友:
是的!没有必要这么复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