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下鸭翼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6-07-23):
哪位高手能能指导一下鸭翼机飞行的控制问题。操作鸭翼和主翼的操作面的分别应该对飞机起到什么作用,如何作用?

楼主:
难道没有知道的吗?那位高手给小弟介绍一下吧

网友:
劝楼主别动脑筋了,鸭翼的混控关系较复杂,前后与主翼的距离决定了是合式的还是耦合式的。也要看机型
是不是高速的,如果鸭翼失速的话,主翼也。。。个人说法鸭翼还是好的只是技术不成熟。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今天翻越了一点资料也发现这个问题。对你的鸭翼还不成熟的说法我不同意。

网友:
我是指在模型方面,真机的话苏35。阵风。等都采用说明成熟。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理解错你的意思了。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鸭翼在更多的时候是当涡流发生器用,它的偏角和平尾正好相反,负偏角要大于正偏角的,控制方式也比较复杂,基本要依靠大气数据机和电传操纵才能用好,并不适合用纯人手控制,比如在抬头状态下它要先正偏然后在适当迎角下转为负偏,偏角要分析流过机翼的气流后,由飞控计算机给出指令,属于非线性控制,并非和平尾那样成线性控控制。

楼主:
楼上专业呀,而且我查资料上写鸭翼可以与平尾一起作用,产生直接升力,希望哪天普及型航模也可以做到就好了。

网友:
做鸭翼的航模,重心要靠很前,要反复试验,鸭翼的负荷也很大,强度也要够才行,重心太靠前,鸭翼的优点体现不明显.是非常好玩的布局.

楼主:
做鸭翼模型,鸭翼干脆固定的好还是做成起到控制俯仰的作用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鸭翼模型,鸭翼干脆固定的好还是做成起到控制俯仰的作用的好?

还是固定好搞,用碳管加强,迎角比主翼大2度左右,重心放在鸭翼后沿(近距偶合),使用升降副翼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固定好搞,用碳管加强,迎角比主翼大2度左右,重心放在鸭翼后沿(近距偶合),使用升降副翼联动.

固定的鸭翼对飞机的升力作用大不大?如果用这种方法是不是可以用在飞翼上,这样对飞翼翼形的要求就不是太大了,不用s翼也可以提供抬头力矩。现在我正在做一个飞翼,不知道能不能小用一下鸭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的鸭翼对飞机的升力作用大不大?如果用这种方法是不是可以用在飞翼上,这样对飞翼翼形的要求就不是太大了,不用s翼也可以提供抬头力矩。现在我正在做一个飞翼,不知道能不能小用一下鸭翼。

重心调好后,固定的鸭翼可以使飞机更稳定,电动机的推力角度也要好好调整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过段时间有空了我要去实践一下。对了,推力是不是要调到产生低头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