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零件怎么做啊?

楼主(2006-07-23):
这个零件是亚铅的!很容易折断损坏!我想用铝材料做一个!大家看看用什么方法最好!别告诉我用CNC就行!那东西我找不到的

网友:
还真的要用数控铣,铝的可能用雕刻机也行

网友:
做蜡模,浇注,简单,易行,完后打磨.......

网友:
是的蜡模是个好办法在就是自己慢慢的铣手摇就看你有没有本事了,在了这个好像是狗上面的配件吧。

网友:
比较麻烦。。。。麻烦。。。。

网友:
看样子用黄泥做个模具铸造比较省事

网友:
看样子很麻烦,呵

网友:
像枪等精密器械上的东西。

网友:
如果说是狗的配件,可排除老马的AK,MC51,MP5,M4,M16,MP7,是什么啊???哈哈,还得费点神!!

楼主:
大家真是好眼力呀! 是M14的东西~

网友:
车床加线切割加铣床应该能加工出来

网友:
我有两个地方不明白:狗在这里指什么?M14指什么?

请各位讲解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我  来给你用数控做,哈哈,

网友:
一个可能是数控铣最合算。

网友:
哈哈,楼主要做的零件是  MARUI M14 电动枪的保险栓,对几床我不熟,但是对玩具枪我就太了解了。
这东西是铸造成型的哦!!!,看看有那位强人能把他做出来???期待中

网友:
成批还是单件,单件可以使用手工的,成批还是使用冲压得好,真正的枪械部件80%是冲压成型的。

网友:
用铣床铣......

网友(2012-12-03):
引用 楼主:
大家真是好眼力呀! 是M14的东西~

仿制
,--^----------,--------,-----,-------^--,
  | |||||||||   `--------'     |          O
  `+---------------------------^----------|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XXXXXX /`|     /
     / XXXXXX /  `\   /
    / XXXXXX /\______(
   / XXXXXX /
  / XXXXXX /
(________(
  `------'      是犯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