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拿到的m41 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6-07-23):
倒了一大堆bb弹进去 结果bb弹在坦克车内乱炮 满车都是 bb弹一颗也打不出来 怎么回事。。。。

网友:
建议你把炮塔拆出来
BB跑进里面我也试过,原因我就不太大清楚,我很少打BB炮的。

楼主:
拆过的 那个进弹口就直接连到底盘上的。。。也不知道是怎么送弹的 郁闷

网友:
好像炮口放平了才能发炮,里面好像是个斜的轨道,BB从出入口的洞进去就滑进发射装置了。不过我也很少发射,没打过几发弹。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了一大堆bb弹进去 结果bb弹在坦克车内乱炮 满车都是 bb弹一颗也打不出来 怎么回事。。。。

老兄,你是不是放錯洞了吧?仔細看一下說明書....不要看到洞就倒BB彈。(因為它有兩個艙口)

   請問您BB彈是在哪一個艙口裝填?是有小開關的那一個喔~
呵呵,我第一次幫M41裝彈,是給它裝在車長那一邊...。因為Tiger I的BB彈確實是由車長艙裝彈的...我以為M41也是。

  OK,如果裝彈沒問題,那就有兩種可能,第一是進彈口管道不順,您試著一次裝入20顆看看,有整排BB彈的壓力,會較好入彈,如果只有一兩顆,有時會沒有辦法進入槍機。

第二種可能是恆龍玩家不願見到的,有可能是鋁管與砲盾之間接合處,有一小塊橡膠片偏掉,擋到了BB彈。您可以看一下,BB砲發射時是否有氣衝出,有的話,BB砲就沒壞,很有可能是這兩問題。

以上提供您參考~

楼主:
我就是往车长那个孔装的啊。。。说明书上好象也是这样写的说
另一个仓口上就只有一个开关 没装bb弹的地方 连个洞也没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往车长那个孔装的啊。。。说明书上好象也是这样写的说
另一个仓口上就只有一个开关 没装bb弹的地方 连个洞也没的说。。。

您是說...台灣賣的M41與大陸的M41不同?
要不,您就打開砲塔來看看,確認一下到底如何進彈?應該會有一個彈艙的塑膠組件。看它連接在砲塔的哪個位置,如果那裡沒有開洞(?)就自己開洞了吧!!

楼主:
找到那个洞了 真是难找哦 试了试bb泡 威力还不错 打在身上还是比较疼的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那个洞了 真是难找哦 试了试bb泡 威力还不错 打在身上还是比较疼的 呵呵

是什麼情形?忘了挖洞嗎?還是你自己搞錯了....
說來聽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麼情形?忘了挖洞嗎?還是你自己搞錯了....
說來聽聽...

有开关的那个洞就是了。

楼主:
那个洞是看不到的 前天我抱着试试的心理往有开关的地方放了几颗子弹 结果子弹就滑到前面一个看不到的洞里 然后 嘿嘿 一口气打的偶的电池没电

网友B:
开炮的同时不能后座,只有按K后才能后座,不得补说是一个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炮的同时不能后座,只有按K后才能后座,不得补说是一个遗憾

知道为的是什么么,难道你试过开着的时候按过后坐那个键?
为了开着还可以打BB,所以分离了后坐和打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