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20尾电机简易改造碳刷成功

楼主(2006-07-23):
最近买了一个玩具双桨直升机,用的是N20电机,3.7V 12000转,累计飞了4个小时后,金属刷断了,在一德路中港城3层买了一些4驱车的碳刷,5圆一包,有5个,130电机用的,大了一些,经反复试验,把碳刷磨小,碳刷架剪小后,安装进坏了的电机,电机恢复正常,转速稳定,这下应该耐用多了,呵呵

这个改装方法和商城介绍的不同,碳刷不用拆下来,直接改完后,靠压力把碳刷架和电极压在一起即可,不用找碳刷尾盖,不用焊接,非常简单和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些小东东`一德路中港城3层``那里有卖便一点的4#机配件吗??

网友A:
会不会在碳刷遇热的时候碳刷架和电极之间发生打火呀,就是说,应该会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出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在碳刷遇热的时候碳刷架和电极之间发生打火呀,就是说,应该会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出现的呀。

不会,碳刷比铜软很多,主要成分是石墨,有很好的润滑作用,可以大大延长铜头的寿命,而且飞一段时间后会和铜头磨合得很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装配有一点误差也没关系,我改的电机的已经累计飞了1个小时,转速和功率都很稳定,性能和新的一样

网友:
能上张图吗?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