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摔机!555

楼主(2006-07-24):
虽然早在坛子上看到说电直的操作有难度!可是没想到这么难!昨天刚到手的雷鸟,在3楼的平台试飞!为了早点脱离前辈门所说的地面效应,俺果断给油!谁只道飞起来后左倾斜,从三楼掉了下去!555!那个插了很多线的黑盒子摔坏了!好象是叫混控,里面有两块电路板,其中一块断裂,就是插主马达和尾马达的那一半!后来测试!舵机可以正常遥控,但是马达没有反映!我估计是混控坏了!请问诸位兄弟哪里有卖这个配件的!给个连接吧!谢谢了!
  真的好难啊!慢慢给油机体又不停的向左漂移,果断给油又摔的极其惨烈!要是有浙江义乌的摸友,真希望指导我一下!

网友:
新手千万别给油太猛啊```对于老手来说还好``但是对于新手来说`还是从青蛙跳开始吧!!猛的一下升起来是可以减小地面效应``但是在空中如果你操作不熟的话那可就惨了``我是玩4#机的,才玩了二个多星期,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操作手感特好``今天在大侠们的劝说下不用练习架了,可以很好的停在空中了``开心``见意你多在电脑上练习模似器找找方向感``还有你想慢慢升起来时`飞机会往左飘`你这时注意往右打平横翼``注意平横`飞起来回位``只有等你飞行一段时间后你就会慢慢体会到这种感觉......你现在是体会不到``跟我才拿到机一样...还是一点一点来咯....

网友A:
楼主看过综合版置顶的《新手必读》了吗,里面有文章详细说明练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早在坛子上看到说电直的操作有难度!可是没想到这么难!昨天刚到手的雷鸟,在3楼的平台试飞!为了早点脱离前辈门所说的地面效应,俺果断给油!谁只道飞起来后左倾斜,从三楼掉了下去!555!那个插了很多线的黑 ...

重新买一块飞达的混控板按照说明书接好就行了,前提是:决定是混控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过综合版置顶的《新手必读》了吗,里面有文章详细说明练习的方法。

兄台说的"综合版置顶的《新手必读》"在哪,没找到,给个连接

网友(2006-08-23):
比我好多啦,我的掉水里了…………………………

网友:
晕。都是太心急惹的祸。多看看坛子里面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