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锁尾出现怪问题

楼主(2006-07-24):
我的亚托用401锁尾(尾
舵机
是877数字舵机)。以前悬停感觉还可以,现在想试试急速爬升。感觉好像就不怎么好了。现象是,打尾舵右旋停下来时尾巴可以锁得很好,而左旋就要摆动。急升时,尾巴向右偏而且幅度几乎有90度。感度提高降低都试过了,也试过调螺距和油门,可是现象没有改善。都不知道该怎么调了。朋友的配置跟我一样,可是他的尾舵急升时就可以锁得很好。请帮帮我。

网友A:
请检查舵机摇臂的行程是不是不够

网友B:
建议:
1,左右行程不同
2,减小3,4点pitch的差值
3,提高悬停转速

网友C:
1.检查尾桨拉杆是否有被干涉到
2.用手扭动尾桨,看看是否间隙过大
3.换个舵机试下
觉得这情况很有可能是控制部分间隙大造成的,我的X400就有这毛病。
换了SE后,陀螺和舵机不变,尾巴就能锁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