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制点焊机,用2个68000UF/50v(上图了)的电容可以吗?点焊头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06-07-24):
2个电容并起来0.14F了,充电到7v,有1库的电荷,接近7焦耳能量。如果是0.001秒放电的话,有7000瓦了哦。
不知道够不够点焊用,有经验的老大能否指点一下。

今天用11v电压充了一个电容,然后用水果刀短路,有火花,水果刀上产生一个圆珠笔尖大小的浅凹坑。
以后试试两个电容并联,充电到30v能否点焊薄铜片。

下面是我构想的电路图,请大家指正:

网友:
差不多了。充到30v左右

网友A:
如何控制放电时间?

网友:
请问:能不能直接用十几接镍镉电池,加上这个电容,然后用炭精棒焊接小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控制放电时间?

那么大的短路电流,我感觉没法加入可控器件来精确控制放电时间。
可以通过给电容充电的不同电压,来控制不同的点焊材质。

请问:点焊头用什么材料好?

网友B:
上次哪个大忽悠没说方法,我估计是用单片机控制冲电电流,让电容充电电荷量达到所需,然后电容来直接放电的。
    找了几回资料,我觉得上面我想的方法是没错的,因为有专门的这种放电电容买,用普通的电容可能寿命受影响。按我的方法试试吧!好了告诉大家一声哦。

网友C:
我觉得那个还是很复杂,我看可以用LM339电压比较器来控制电容的充电电压以控制电容的充电量。这样电器部分会很简单的。控制脉冲的方法虽然精度高,但毕竟成本高,电路复杂。最主要是用什么大功率器件来控制脉冲放电。用GTO价格太高,用场管这个器件寿命估计会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哪个大忽悠没说方法,我估计是用单片机控制冲电电流,让电容充电电荷量达到所需,然后电容来直接放电的。
    找了几回资料,我觉得上面我想的方法是没错的,因为有专门的这种放电电容买,用普通的电容可能寿 ...

放电电容那里有卖的?一般多少钱?
我就担心手里的电容无法承受大电流。
68000UF一个电容有600克重。

网友:
小刀,抓紧时间搞,以前有位朋友没讲制作方法................

网友D:
关键是放电开关不好弄。。。。

网友:
我没买过点焊用放电电容,你自己搜索一下吧,很多买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放电开关不好弄。。。。

只要充电开关,不需要放电开关啦。
有弹性的电焊头就是开关,碰到一起就放电,当然中间有焊料。

楼主:
上图了,顶一顶。

网友:
GTO我有好几盒。。。眼馋吗?嘿嘿~!
在以前单位开发控制器的时候可能用到过,现在不用了就丢一边了。我想薄铁皮应该不会用到很高的电流,不然就烧坏表面了。有时间我做个用单片机控制PWM电流的试试。

网友:
用电池里的炭棒做焊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电容并起来0.14F了,充电到7v,有1库的电荷,接近7焦耳能量。如果是0.001秒放电的话,有7000瓦了哦。
不知道够不够点焊用,有经验的老大能否指点一下。

http://photo.5imx.com/up/0607/2006730 ...

小刀啊,器件都已经现成了,能对水果刀放电,不能对两层铜片放电吗?坛子里真的没有发点焊成功的例子。

楼主:
我正在找材料装配,特别是纯铜的焊片等等。
我懂电子,但机械就差得多。手里的五金材料和机械加工工具极度缺乏啊,得慢慢找。
这个电容的触头有些脏,充电到11v,用水果刀要放2-3次才能把电放完,因为每次短路,火花四溅,手都要下意识挪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那个还是很复杂,我看可以用LM339电压比较器来控制电容的充电电压以控制电容的充电量。这样电器部分会很简单的。控制脉冲的方法虽然精度高,但毕竟成本高,电路复杂。最主要是用什么大功率器件来控制脉冲放 ...

对头。电容的电荷量和电压是正比关系:Q = C.U,Q是电荷量,C是电容容量,U是电容两端的电压。
控制电压与控制电荷量是一回事。

网友:
有点意思!
等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