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新手入门机的选择,请高手指点,多谢!

楼主(2006-07-24):
目标:希望通过练习,以后能做基本3D动作
基础:有F1和F2的基础
入门选择:
1.lama共轴双桨(无尾桨)

2.Wasp V2 单旋翼加尾桨

3.E-sky cp2

4. Cupid-II电直

5.直接上黑鹰400 3D机

疑问:1.那款入门性价比高、升级余量大?
      2. 共轴双桨会不会飞行感觉和单旋翼加尾桨的飞机不一样?
最后达到飞亚托450或600的3D。
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目标远大啊!!呵呵~~~
可以直接上黑鹰400、60#、sjm400或者450的,只要配合模拟器练习,应该不难入门。当然有现场指导,或者有经验朋友一起玩就最好了。
其实,飞电直也没什么难的,调试好的话,飞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当然,首先要建立起扎实的基本功,模拟器是最好的选择了。
要说升级的话,上述4款机机都可以升级到飞3d的状态,就看有多少米了。哈哈哈哈~~~

随便说说,欢迎指正。  qq  4174248  二水

网友A:
置顶栏里有几个帖子看看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
1,上油鸡,让你双腿抖
2,上亚拓.叫双腿更抖
3,只求休闲玩,上LA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置顶栏里有几个帖子看看对你有帮助的

看过了,现在在cupid II和雷鸟之间徘徊,听说雷鸟的升级余量大,但是Cupid II的旋翼设计的好,犹豫不定。放弃lama是担心公轴双桨这种结构的操作手法与旋翼加尾桨的直升机差别太大。

谢谢大家!

网友:
看看你的选项,还是上黑鹰~不过其实可以上450se:)

网友B:
你可以上雷鸟,然后去买CUPID的主桨不就完了,等雷鸟的桨完蛋了就换上去。

网友:
前3种选择都不必要考虑升级
就好像现在买845主板还考虑升级一样:)

要入3D门,只有黑鹰还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我跟推荐你多练模拟器,攒钱上450,用450来练3D才可能有较快的效果
当然,如果周围有人带飞,用50油机更快

纯属个人感受:)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楼主可以考虑用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上雷鸟,然后去买CUPID的主桨不就完了,等雷鸟的桨完蛋了就换上去。

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上雷鸟,然后去买CUPID的主桨不就完了,等雷鸟的桨完蛋了就换上去。

请问,通用么?我现在在cupid和雷鸟两机之间选择,cupid好像便宜点,但是雷鸟的升级余量大,高手们走么看待雷鸟的升级呢?

又看了几位TX的回复,我没有考虑直接上3d的飞机,由于我觉得,把悬停航线飞好后,飞机就摔的差不多了,到时在换机也不迟,不知道对不对?

最后,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还是按预算考虑吧。说说准备多少钱,再配置吧。这样说下去没结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通用么?我现在在cupid和雷鸟两机之间选择,cupid好像便宜点,但是雷鸟的升级余量大,高手们走么看待雷鸟的升级呢?

又看了几位TX的回复,我没有考虑直接上3d的飞机,由于我觉得,把悬停航线飞好后, ...

雷鸟可换控和接收,换无刷锂电和电调,换陀螺仪。。。。。。
我3D机上淘汰下来的配件全升级雷鸟了。

网友:
我是来顶贴的,
...

网友:
天下第一难题

网友:
先拉玛....练习手感和方位感觉
接着黑鹰
要是玩到黑鹰都不想了,证明你已经中毒了 就是卖家产也要..
自然到450se啦

楼主:
多谢大家回复,我已入手cupid 2,就是因为配件方便搞到。现正联系模拟器中,呵呵大家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