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推力和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7-24):
几个相关概念:
推力。螺距。转速。电机。齿轮比。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假设为了获得700g的推力,电机-主旋翼的齿轮比固定,我们可以:
小螺距范围,高转速,要求电机的KV值大
大螺距范围(最大油门时螺距很大),低转速,要求电机的KV值小

以36号机为例,螺距范围有经验值可以参考,那么为了获得最佳的飞行动力和电池的工作时间,
就存在一个最优化的电机参数+齿轮比+电池参数(前提是用同样的桨,原装泡沫吧)
就请问有没有相关的理论计算数值呢?请问大侠们是怎么优化调配的?

还有就是无刷电机有11T、13T,都可以用于36号吗?
固定电机参数情况下,13T的主旋翼转速低,螺距应适当调大,对不对?
虽然主旋翼螺距和尾桨螺距是联动的,但11T-》13T这样变化会不会导致超出尾桨螺距的调整范围?

大侠们请指教!

网友:
更正一下。用13t的齿轮时,主旋翼转速较用11t时要高。飞行时相对要暴力些。

调试飞机时,油门和螺距是联动的。一般是保证在不同螺距是大桨转速保持一致。理论上是螺距越大升力越大。但一般调机时最大螺距到13度就已

经很大了。大多数都是10度左右。有条件的可以用转速表来测。

一般是根据电机的kv值来选择合适的齿轮,可以多配几个试试。

拿36说,用11t的可能飞行时间长些,用13t时飞行会暴力些。就是这样。

随便说说,不对请指正。  欢迎交流  qq 4174248

楼主:
对对对,13肯定比11转速快。
相对于13T,11T的主旋翼转速低,螺距应适当调大,对不对?

不同螺距是大桨转速保持一致???我咋看着是越转越快呢?

网友:
哥们,有q没,这样聊挺麻烦的啊!!!

起飞到悬停阶段当然是越转越快了。悬停到油门最大阶段转速变化就没那么大了。特别是3d飞行模式的时候更是这样。

楼主:
对,我感觉多数还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要认真的分析各参数与飞行性能的关系(至少是定性的),更加优化我们的机机。
加Q了,签名图片上的小靓女是谁呀,介绍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