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小跑了一下21级的O!

楼主(2006-07-24):
[--}][--}]
昨天台风刚刚过,就把草草装了一个下午的21级的小O带出去试航了!跑了一半,上盖飞掉了,5555,只怪赶时间 ,原来用螺丝固定上盖的,偷工减料到用橡皮筋了,呵呵!

顺便也试一下即桨推出来的21级的O船的整套附件的性能。

跑下来感觉,桨太小。要换一个大一点的桨。

船还没有调整好,在水面上还没有起滑起来。现在速度只有60左右

最重要的,装船的时候玻璃布没有加,轴系没有固定好,跑的时候软轴,轴套,整个轴机系在一起转[:)][:)]。

这个星期换大桨,把轴系什么都固定好,争取速度到90!

网友A:
现在是多大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多大的浆?

我自己也不知道啊,555
应该是什么桨好呢!

网友B:
还要注意谐振长度!不然你那么好的发动机发挥不出来就可惜了!
还有我觉得你重心太前!

网友:
45mm左右的浆应该差不多了把?

网友:
是的噢,,,重心应该稍微后面一点,,前面抬不起啊

网友:
是的,重心可能是前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注意谐振长度!不然你那么好的发动机发挥不出来就可惜了!
还有我觉得你重心太前!

好的,这个星期把重心调一下,在跑跑看!

网友:
看图片你的船重心不会前.船心不是太重就是推力不足.安装正确推力足船就会升起.船头也不要升得太高.对速度及稳定性都没有好处.你现在用的是cmb21.90公里速度是遥远的事.就算是45级也不容易达到.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