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 SU-27 制作过程,空机(过几周设备回来再上图)

楼主(2006-07-24):
在宝宝那里买的切好的KT板 SU-27 ,自己动手,精神百倍!!
来个我的工作室,顶楼上,太热了,所以进度比较慢!

KT板,共4张,很多部分都多切有出来,相当于1架半飞机了。

先取下主翼,用碳棒加固机翼和尾部。

将机体重叠粘合,等干了就开始打磨。

先打磨前后,注意尾部用透明胶保护好,免得打磨误伤到尾部。

这个东西就是机仓的主要部分了,好好对待它,它能决定你的飞机是否像真

注意多揉揉它,让它圆润点~不然就不好看了

比一下位置。

前面可切个圆,塞在里面撑起

机舱比好后用油性笔勾出位置,以便打磨。

一半打磨完后,另一半可先用刀切去多余的部分,然后细打磨就行了,前一半建议不用刀切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打磨完了,还算不错。

机头用EPP块切出来,然后打磨算了,本来有KT板型,粘好后打磨的,我觉得粘太麻烦了,所有偷懒。

这就是机头板型。

机身下进气口,激光都刻出了一条条小槽,以便折弯。

在KT板型的空处切2个方片,免得用百色的颜色不一样了。打磨下边,让他沉点下去,不然下面就高了。

假组合看看效果

先到这里,等过几周设备回来在加图,需要图纸,手工又比较好的朋友可以问我要图,应该大家都有了
如果嫌自己拼图,切板麻烦,直接要激光切好的板型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帮你们转达,让卖家与你们联系。感谢宝宝提供板型(当然我掏了米的)
设备动力:准备要2个舵机就行了,KV2200以上电机,20A以上电调,桨不易过大,如果没合适的自己切短试。
重量还没称过,估计动力配好能爽飞。

网友A:
一直没敢动手做这架,觉得打磨麻烦。

看了你的过程有点心动了,等做好手头这架JAS39也做个SU27试试。对了老兄你用的多少号的沙纸打磨啊?看上去有些糙哦。

网友:
好手工 看了一下就知道自己没那本事打磨 看来我只有玩商品机的命

网友B:
那有买多少钱我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过程有点心动了,等做好手头这架JAS3也做个SU27试试。对了老兄你用的多少号的沙纸打磨啊?看上去有些糙哦。

我用的是1号沙子粗沙的,我还有更细的纱纸细纱,最后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有买多少钱我要

好的,我会联系你,或者卖家直接联系你,这里不谈价,感谢!

网友C:
呵呵不错,,,我的做了一半丢在那里了,,实在费时间..........一看就知道是宝宝那里拿的!!!!!你能砂成这样不容易呀.....问下,,,我们见过没有!

网友C:
我都做了两个,,的确好飞,,第三个做了一半实在太麻烦又没时间只好搁一边了,,,,等你做好了拿出来我看看三...问下你是谁??我们见过没有??

这是我做的两个

网友:
小伟  你 瓜西西的`````````````````

网友:
这个机也在我的制机计划之中....
期待试飞报告

网友:
慢功出细活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错,,,我的做了一半丢在那里了,,实在费时间..........一看就知道是宝宝那里拿的!!!!!你能砂成这样不容易呀.....问下,,,我们见过没有!

哈哈,我见过你的照片哈,我们没见过面。不过没关系,不久就来找你们飞!
还有很多设备安装问题想找人呢,正好你来了,哈哈,请教下你咯!

网友:
skyfree 用的是红薯电机?配4寸桨吗?好像你的翼展也很小啊。

网友D:
额。。。你的图纸怎么那么详细,我的图纸上只有一张。。。。只是用不同颜色画的。。。
来份详细的图吧
houer_love@163.com谢谢
还有去哪找激光刻啊??我每次都是手工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你的图纸怎么那么详细,我的图纸上只有一张。。。。只是用不同颜色画的。。。
来份详细的图吧
houer_love@163.com谢谢
还有去哪找激光刻啊??我每次都是手工刻的

我也是只有一张图,把不同颜色的分出来就行了啊,你说的主要是机身吧,按图重叠粘在一起就行了!没有详细的图了!激光刻我也不知道,我是卖别人刻好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错,,,我的做了一半丢在那里了,,实在费时间..........一看就知道是宝宝那里拿的!!!!!你能砂成这样不容易呀.....问下,,,我们见过没有!

没见过,不过我也加了那个交易群里~~
早看过你的飞机了,所以想做,还有很多设备安装问题等你请教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做了两个,,的确好飞,,第三个做了一半实在太麻烦又没时间只好搁一边了,,,,等你做好了拿出来我看看三...问下你是谁??我们见过没有??

你的飞机什么配制,我想照着你的配制买点设备

网友:
大的那架那里买的?????现在还有没有卖?

网友E:
有现成的激光刻好的KT型版吗?多少钱一套?问题是如何邮寄呢?这么大的东西,rcgroup上的作者用的是9mm厚度的什么bluefoam,如果用kt板来做,楼主是如何处理的,如果用5或者6mm的kt板,那做出来的岂不是在机身厚度上比例失真了么?

网友:
2040 KV3500  傻猫的4寸浆 ELE的1600毫安10C电池(夏天飞发热厉害),,,,这飞机一定要大于1:1推重比.要不无法起飞..不过可以考虑弹射...

我第一架带负翼,,第二架是混控方式...感觉还是做负翼好一点..灵活些...切记不要太飞的太暴力了,高速机俯冲容易拉不起来,,,我是吃过苦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现成的激光刻好的KT型版吗?多少钱一套?问题是如何邮寄呢?这么大的东西,rcgroup上的作者用的是9mm厚度的什么bluefoam,如果用kt板来做,楼主是如何处理的,如果用5或者6mm的kt板,那做出来的岂不是在机身厚度 ...

失真是相对的,老外的飞机和真机也不是完全仿真的,自己创造吧,更何况用5mm的强度也没问题,而且减轻了重量,你也可以使用更小的动力设备,轻车快跑,留空时间其实是相等的,对轻的来说成本自然也低了

网友:
虽然很喜欢这机,但是不适合我飞,我喜欢休闲慢速机,主要是技术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现成的激光刻好的KT型版吗?多少钱一套?问题是如何邮寄呢?这么大的东西,rcgroup上的作者用的是9mm厚度的什么bluefoam,如果用kt板来做,楼主是如何处理的,如果用5或者6mm的kt板,那做出来的岂不是在机身厚度 ...

有刻好的,但是请联系论坛里的 bigctv ,其他问题你可和他谈。
失真的问题楼上的以回答了,我觉得这个不是大问题!呵呵,我很喜欢这个飞机。台湾的模友更是爱这个的做,但是都是用EPP切出来的,我现在没设备没技术,观望下,等以后有米了再说。

网友:
建议用400号以上的.也不要太细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号沙子粗沙的,我还有更细的纱纸细纱,最后再来~

昨天我刚去买了几组不同号的砂纸,觉得400号的就很好用,打磨速度快,又光滑.我是用堆叠法做的JAS39的机头和坐仓部分.

网友:
涡流.你站上的F22图纸有缺陷.你自己看看,没发用.

网友:
看起有点84哦~~~

网友(2007-02-28):
主翼中间那条缝隙里要填充什么材料啊。我看了老外的制作说明,好象要加一条什么CF SPAR的材料在两半主姨中间来增加主翼的强度。请问楼主那个CF SPAR是什么材料啊?楼主知道不?用了没有?不用的话,泡末材料的机翼会不会不够结实?谢谢!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尾部的方向翼是用一根轴来控制的,轴的材料是什么?而且轴是在两个小的套管里旋转的,套管又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