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子50

楼主(2006-07-24):
修正了尾巴的压力轴承,横轴减短了1.5MM,现在机身震动解决了,401FF9的设定为AVC50%.

网友:
楼主的爱机,昨天还这张脸呢!楼主是不是想让它成为厂区里的"新保安"!

网友:
头罩好罩吗?我的头罩没有飞几次就坏了,后来换了雷虎的塑料。比较耐飞。嘿嘿。

网友A:
这个机机还是不错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机还是不错滴~~~~

网友:
我也是飞这个,哈,感觉就像是我的机机,不错

网友:
我也是天子50。不过原来的玻璃钢头罩很快就坏了。
现在用雷虎的塑料头罩,炸不坏。嘿嘿。

网友B:
新款的天子50已经换成类似雷虎的塑料机头罩了,而且尾撑管也做了改进,看起来很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的天子50已经换成类似雷虎的塑料机头罩了,而且尾撑管也做了改进,看起来很是不错!!!

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方面的改动没有。

网友:
昨天才看到yashenge新买的天子50,连接大桨夹的小螺距摇臂和主螺距摇臂换成金属的了(旧款的好像是塑料的),启动杆和金属甩块也做得和雷虎一样,变成分离带单向轴承的!!
不过50的还是太耗油了,30的一箱油可以飞将近30分钟(飞到人都有点打瞌睡),50的只能飞10分钟左右。

网友:
"30的一箱油可以飞将近30分钟"
太贫油了吧,当心发动机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