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做的KT CAP232

楼主(2006-07-24):
花了2天时间制作了新的KT板飞机。今天试飞,终于成功。
飞机用KT板为制作材料,以CAP232机型为样子,翼展900,机身长860。
动力:ELE850(KV3800)+ 4.6:1减速架 + 1047桨 + 双天1200mAh20C锂电 + 9g微型
舵机
+ 微型接受 + 双天25A电调 起飞重量:358克
飞行之前先来一张:
再来张正面的:
翻过来看看它的肚子:
飞行照片:

网友A:
朕的龙椅,金子做的,气派,好硬!!

网友B:
2串的电池?358克不轻啊。

网友C:
请问一下,你的电机安装时有没有下拉角和右拉角,我好像看着没有

楼主:
没有下拉,但有右拉
飞机的拉力线在机翼的上方了,本来应该加些上拉的,但在上面不多,所以就没加,右拉2度左右

网友D:
晕~ 这是330的机型吧~ CAP232可不是这种机尾~~ 另,电池如果放两边的话,最好放右边才更科学,不然你会拉着左副翼来飞的,不爽~~

网友E(2008-03-18):
他电池是在右边呀 你看到的图是背面

网友F:
应该是330

网友G:
学习了,
一做了2架330都炸了,原因就是电池不是那么放的.完全是挂在右面的.
晕了.早看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