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用蓄电池可以飞电直吗?

楼主(2006-07-24):
请问车用蓄
电池
可以飞电直吗?我有个37#机,要是能用蓄电池练悬停就好了

网友A:
大哥说的是载人的???????????????

楼主:
我意思是拉一电线连到蓄电池上,只练悬停用,那就不用锂电那么破费嘛

网友B:
没问题,以前有人这么飞雷鸟过。

网友C:
完全可以。前提是电子设备要支持11。1v的锂电。

楼主:
37#的原装电池就是12V的呀,反正家里有个多余的蓄电池,所以才有这样一个
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D:
完全可以
我就这么干过.但是一次也别非太长时间,否则电机受不了

网友A:
想法不错 电线留长点 我想应该可以

网友E:
蓄电池容量多少?能输出多大电流?

楼主:
今天试过,不行,没力,只有锂电的六七成力,飞不起来,如果把那条线连到锂电上也只有八成的力,是不是那条线太小呢?还是有一端我用铁夹夹电池的缘故呢?我用的线是电缆线,线也很粗呀

网友F:
用硅胶线用硅胶线用硅胶线用硅胶线

网友G:
好想法,应该可以的.
看看是不是你的蓄电池放电能力不行了.

网友H:
如果电池是好的,并且没放完电,电池就应该没问题了。汽车上用的电池,放电的能力相当大(相对电直的电流),汽车启动时电流可以超过100A的;就算是平时,在车上开动电子冷却风扇和大灯,电流都可以超过20A了。
相反,更应该留意检查电线和接头。要知道,如果这部分的接触电阻有0.5欧姆的话(当然,一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举例而尔),通过的电流有10A,这部分的压降也就有5V了,你的jj也只能有7V左右的电压可以用啦!

楼主:
那我把铁夹去掉,直接用锣丝固定到蓄电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