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各位大侠

楼主(2006-07-24):
我的450XL,飞时打方向舵时反应很慢,特别是打左方向,
舵机
HS56,240陀螺,请问各位大下给分析一下原因,在此谢过//////

网友A:
1。尾舵是否装反
2。舵机行程是否够,舵机是否松动。
3。尾舵连杆是否有虚位,尾桨滑块是否滑动灵活。
4。遥控器是否设置了舵机限幅
5。舵机速度是否够快
随便说说,不对请指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