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数控A轴(分度头)的东西到了,说说感觉,

楼主(2006-07-24):
卖货的老板总共给我发了两次,一次让佳吉给弄丢了,一个不大的东西,减速比60,一公斤多点,外观就不说了反正是旧的,用手转动输出轴感觉不到任何间隙,由于自锁根本就转不动,转动输入轴比较平稳用57
电机
应该可直接带起来.
想在输出轴上套丝然后上法兰后装卡盘,套丝只有用手工了,如何才能保证和法兰结合的精度,不知道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网友A:
兄弟,上个图啊
原来佳吉曾这样,呵呵
你这个东西多少钱? 就是一个i=60的涡轮蜗杆减速器是把?
1,间隙是一定有的,这个是肯定的,只不过是间隙多大的问题
2,老大你有扭力矩扳手吗? 又叫扭力扳手,这个应该可以比较准确的测力矩的
还有,你测的顶多是空载力矩,根据你的应用,还得加些力的
没有看明白你打算怎么接,我的想法是涡轮轴(实际上是毂),加个轴(毂上应该有键槽的),过渡配合
这个轴自己设计,设计成能装卡盘的形式,保证这个轴的制作精度也就保证了分度头的精度,
分度头装好了,再以分度头为基准面,把减速器需要固定的低面铣一次来保证精度

楼主:
是个60的涡轮蜗杆减速器,间隙肯定是有的,手转是感觉不到,扭力扳手没有,但手可以不费力的转动起来,我是直接在输出轴上安装法兰,然后在法兰上装卡盘,我做的是不支持手工分度.

网友B:
jiaxun 先将你的三轴雕刻机给大家看看,开开眼.